场管IRF3710的Id达57A,BTA41的Id达40A,交流电流余量的应用经验

楼主(2012-03-28):
上图:

1.场效应管IRF3710的Id在室温可达达57A,在100度时也可以达到40A;

2.可控硅BTA41的Id在80度都可以达到40A;

大家应用时怎么考虑余量的,比如40A当30A用,50A当40A用;当然散热是绝对要考虑到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脚脚这么小能承受这么大电流吗

网友A:
我觉得脚够短就可以承受

Allegro有一款测电流的IC SOIC-8的 一侧引脚还要流入流出50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脚够短就可以承受

Allegro有一款测电流的IC SOIC-8的 一侧引脚还要流入流出50A呢 ...

我希望它留的长度至少要达到它给定的电流,否则 。。。

网友B:
实际应用基本上不看电流上限的(只要不超过就行),一般是估算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按封装热阻算耗散功率不超过SOA就可以了,通常这样算出来的工作电流值都比手册上的最大电流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应用基本上不看电流上限的(只要不超过就行),一般是估算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按封装热阻算耗散功率不 ...

你给我们提了另外一种思路,还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应该考虑电流因素,器件应该是按电流大小来设计的?

估算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好像也非常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给我们提了另外一种思路,还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应该考虑电流因素,器件应该是按电流大小来设计的? ...

这么算一下吧:
假设IRF3710做持续导通的开关,57A电流^2 * 23mΩ内阻 = 75W耗散功率,管芯到散热器的总热阻为0.75 + 0.5 = 1.25℃/W,如果此时散热器温度为40度,结温都已经达到134℃了。通常结温都控制在110℃以内,所以除非你上水冷,否则根本达不到这个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算一下吧:
假设IRF3710做持续导通的开关,57A电流^2 * 23mΩ内阻 = 75W耗散功率,管芯到散热器的总 ...

非常感谢!

我对器件的使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另外再请教一下,那个结温是一个经验值,还是手册上哪里可以看到呢?场效应管与可控硅是不是不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对器件的使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另外再请教一下,那个结温是一个经验值,还是手册上哪 ...

110度是经验值,手册写的极限温度是175度。

楼主:
我正在做实验,1点25开始的,用BTA41(额定40A)带了30A的阻性负载(电炉),看看有没有问题,散热器超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度是经验值,手册写的极限温度是175度。

你好!

关于可控硅这样的有啥使用经验呢?我正在使用BTA41,现在带的阻性负载30A;英文资料不太会看,热阻及结温允许最高温度。

网友C:
数据手册上的电流值是理论上的,实际电流的能力与器件的封装,内部的连接方式有关,标称50A当做40A用是不行的,除非你用一个很大的风扇或直接放冰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手册上的电流值是理论上的,实际电流的能力与器件的封装,内部的连接方式有关,标称50A当做40A用是不行 ...

那是,我用了自己做的测温的装置,18B20靠在散热器上,现在工作了35分钟,现在温度是55度,温度在不断上升。

网友D:
还好是阻性负载。

密切留意温度的变化,如果持续升高,就要准备上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是阻性负载。

密切留意温度的变化,如果持续升高,就要准备上香了

恩,是的,现在温度基本稳定在60.0度-60.5度间。

楼主:
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可控硅后面要是接变压器(变压器是220V进,有300V输出的,也有12V输出的,变压器的负载都是阻性),算不算感性负载呢?可控硅起的作用实际上是过几秒钟关断一下,再导通,如此循环。

楼主:
调整了传感器的位置,靠芯片要近一点,现在2个小时过去了,温度稳定在61.5度左右。

楼主:
做个记录:20A电流流过可控硅,散热器温度稳定在41度左右,25A流过可控硅时,散热器温度稳定在51度左右.

再补充一个:BTA80(80A)带了功率9个千瓦的电炉,散热器稳定稳定在60度样子。

网友E:
散热计算。。。。。俺最近在学这个。关键是找不到散热器的热阻资料。。。头疼

网友F:
这种管子真的能过110A,瞬间电流300+A
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热计算。。。。。俺最近在学这个。关键是找不到散热器的热阻资料。。。头疼 ...

好像卖散热器的商家,比较专业点的,他可以提供的,上次还问我要不要,我说这个计算非常麻烦的。

必须要有个理论支撑,否则心头没有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管子真的能过110A,瞬间电流300+A
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确实是,我都很想说,那个管脚也不像能过110A的,我做实验时,为了安全,我用的是6个平方的铜芯线,比他那个管脚脚应该4-5倍嘛,

但是我们设计时以什么为依据呢?这个可能得元老们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散热计算。。。。。俺最近在学这个。关键是找不到散热器的热阻资料。。。头疼 ...

RθJC就只能相信手册了,RθCS跟安装有关,硅脂、压紧力、表面光洁度等等都会影响RθCS,这个我觉得实测会靠谱些。
我记得以前看过散热器安装的AN,对压紧力和表面光洁度和热阻的关系有详细的实测数据比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种管子真的能过110A,瞬间电流300+A
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没发现110A后面有个圆圈5?
再往第二页底部找注释5,你就会看到这么一句:Calculated continuous current based on maximum allowable junction temperature. Package limitation current is 7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发现110A后面有个圆圈5?
再往第二页底部找注释5,你就会看到这么一句: ...

我那个挂掉的图片截的就是注释5。

100度下80A没有注释了……可是封装限制在75A。

只能说厂商不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发现110A后面有个圆圈5?
再往第二页底部找注释5,你就会看到这么一句: ...

向你学习一切以事实为基础,不能跟着吼。

但是假如芯片散热在水冷的情况下你说那个管脚能能承受75A电流吗?不说75A,能承受50A或60A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θJC就只能相信手册了,RθCS跟安装有关,硅脂、压紧力、表面光洁度等等都会影响RθCS,这个我觉得实测 ...

实测自然重要,但理论少不了啊。不然拿什么去估算最初的选型是否合适?
有了理论计算结果,再与实测的相比较,心里就有谱了。

散热计算的两个软件,俺到现在一个都没弄到。。。。头疼。

网友:
电流都是浮云,温度才是关键

即使你管脚很细,电流很大,但发热小,或者发热一下子散出去了,那就不会被烧断。
例如IRF3710瞬间最大电流达200A,也不熔断,就是因为通电时间短,温度还未积累起来。

再比如,同一个截面积线,绕变压器时的载流量一般是2.5A~3A/cm2,但当连接线来用,可以上到6A/cm2,如果是铜箔,说明电流不是重要,关键是温度,变压器因为捆在一起,散热不好,所以载流量不能设置的高。

网友:
以前尝试过用一个电路定量测热阻,

其原理是分别在小功耗下测量出被测管工作时的Vbe1,然后将功率管进入大电流大功率状态下持续工作几分钟,等待温度稳定了,立即又切换到小功耗下,并立即测量其BE结压降Vbe2,

   因为半导体管子BE结的温度特性是-2.2mV/摄氏度,而上面测出的两个Vbe值都是在同样的Ic下测出来的,因此Ic引起Vbe差别可以抵消,因此其电压差反映的就是两个时刻管子芯片内部结温的温差。而刚才的加热功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P1=Vce*Ic
因此功率管和散热器这个整体的热阻为
Tc=(Vbe2-Vbe1) / -2.2mV / P1

如果不带散热器的话,那么就是管子的热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