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数的物理意义

楼主(2012-03-28):
关于信号与系统中的各种变换,各种数学方法的物理实质实在是不怎么了解,这样也导致了理解不太深入。希望大家能帮忙讲讲,共同探讨。
下面我贴一个网上 网友的一些理解抛砖引玉。http://www.tianya.cn/techforum/content/666/1/18657.shtml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2408979 http://txtxp.blogbus.com/logs/6461084.html
第一次发帖 也不太懂  不足之处 多多包涵  也希望大家多多顶下  别沉了

网友:
玄学的成分太多,不建议初学者看,有点忽悠人的东西

网友A:
觉得在电子里面就是幅度加相位吧,电路里面说的挺清楚的,
有兴趣可以看看《复分析:可视化方法》,觉得这书讲的还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了, 第一次发帖,能有人支持, 实在是太感动了。 个人觉得应该不能算是玄学吧!相反感觉是哲学。数学上面的东西多少都是会有实际的物理意义的吧。

网友:
数学书上复数那章仔细研究过,没研究明白。。。至今不理解。

网友:
只是数学计算的需要 没有物理意义

网友:
有时间,好好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在电子里面就是幅度加相位吧,电路里面说的挺清楚的,
有兴趣可以看看《复分析:可视化方法》,觉得这 ...

谢谢  我已经下载了这本书 以后再慢慢研究  现在是估计是没时间看了

网友:
数学里的复数我还记得一点  电子方面的就不知道了  哈哈

网友B:
复数 :

可以认为是二维矢量的一种表示方法吧。当然有物理意义了。

变换:

人们的确习惯从时间空间角度去观察物理现象,但它们其实还有其它的特性,比如频率。换个观察的“角度”,可能更能看清某个特性,这就是《信号与系统>中各种变换的意义。

数学绝对不是玄学,作为计算工具它总会在某个物理领域派上实用。所以物理领域的大科学家通常也是数学高手,牛顿 爱因斯坦 都是如此,钱学森能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有所建树也得益于他的数学功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数 :

可以认为是二维矢量的一种表示方法吧。当然有物理意义了。

据说,有为科学家说了,除了傅里叶变换,再无有用的数学。呵呵

网友(2012-08-18):
复数!好东西啊!
学交流电的时候不是用到了吗?
物理的意义很大,因为出现一个虚数,相当于把维度放大两倍了,想想正反物质

网友:
汗,不懂复数的意义,等高人讲解

网友:
lz,如果你真想得到解释,请看。 数学物理方法 吧,我看了下,没有简单的解释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最常用的就是电子里面的幅度加相位。

网友:
物理运算时的一种数学表示方法吧,不是狭义的物理意义

网友:
复数在物理里很有用吧……
电路里的相位,信号的频域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