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cubesuite+仿真,出现“Target is not turned on. ”,怎么调试?

楼主(2012-03-28):
请求各位大侠:运用cubesuite+仿真官网上的例程,老出现“Target is not turned on. ”,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2012-05-03):
你好,你已经用cubesuite+调试了?
高手啊!

网友:
是不是模拟器选项里没有选择供电啊?

网友:
这是没电的表现,和minicub2一样的

网友(2012-06-13):
可能就是没加电。MINIQB2电源开关搬到5或3,或者目标板加电,QB2搬到T,

网友:
没有正确连接成功

网友:
选择什么供电。看一下连接的正确不正确。

网友:
目标板子没有供电啊!

网友:
楼主的用CubeSuite+编译的hex文件多大啊?

网友(2012-07-26):
这个环境 NEC 的 FAE说他们自己用的都很少,好像是还不怎么完善。建议还是用PM+。

网友:
这个工具是瑞萨主导的,NEC的芯片在新公司是后妈生的,以后还麻烦,没有免费的正版给你了,除非代理帮你买,数量小的客户建议就别用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