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VFD 能不能做成环状的

楼主(2012-03-28):
如题 VFD 能不能做成环状的 显示的

网友:
不用想了,环形的没办法固定灯丝。

网友A:
可以。下板上的灯丝做多个固定桩(点胶即可)。

楼主:
我需要一个 直径 70MM 左右 的发光环,环宽在5mm 左右 ,发光扇形角度大小可以实时连续调整,能否方便的做到么?
或是采用其他的发光方式

网友:
用电子管,有专用于你这样要求的

网友:
这个就要问做VFD的工程师咯

网友:
霓虹灯管才可以环形。。。

网友:
方形屏遮挡想要什么形状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板上的灯丝做多个固定桩(点胶即可)。

固定座体积较大,而且固定座影响电子运动,  点胶更不行,灯丝发热   一般情况没人肯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需要一个 直径 70MM 左右 的发光环,环宽在5mm 左右 ,发光扇形角度大小可以实时连续调整,能否方便的做 ...

补充
厚度不能超过8mm  左右
环中间 要有轴通过旋转的

网友:
OLED应该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
厚度不能超过8mm  左右
环中间 要有轴通过旋转的

这个需要开模,省钱的话做成静态的。
这个东西以我目前的认知来说,肯定可以做,就是有没有人愿意尝试的问题。也和你的需求量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座体积较大,而且固定座影响电子运动,  点胶更不行,灯丝发热   一般情况没人肯做的 ...

呵呵,看来您是行家。

俺说的固定座就是点一点点----胶,把灯丝固定住,不是真正的圆,是接近圆(逐点逼近)。至于灯丝,无非就是来作为阴极提供电子,它的接收面是在顶层,应该影响不大。
至于胶的耐温,不用考虑,无机胶(陶瓷类材料)的耐温完全可以胜任。

楼主:
你说的 静态的 是指 亮与不亮 而不能 分段亮 么

网友(2012-06-13):
回5楼,贴片LED可以满足您的要求么

网友:
看看这个合不合适

网友:
如果要连续可调,VFD也做不到啊。电子管貌似只能做柱状的。并且体积大啊。看楼主的意思,还是LED屏好啊。设计好驱动电路和软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