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菜单很多应该用哪种方法在VGA上显示呢?

楼主(2012-03-28):
如果我想用VGA做一个显示菜单,如果菜单少的话可以内存存入几张图片来切换,但是如果菜单很多应该用哪种方法呢?
如果上边有实时变化的数据,数据又该怎么显示呢?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我做,部分实时显示比如画波形用FPGA直接写显存,人机界面部分靠MCU,当然并非MCU直接写显存,而是FPGA做底层的驱动,MCU通过与FPGA的接口向指定显存地址画点。如果全靠FPGA,状态机编写比较麻烦。如果FPGA内部资源多,做个软核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帖子原标题:VGA显示

打击“标题不能说明帖子内容”,处罚50莫元

小弟不敢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做,部分实时显示比如画波形用FPGA直接写显存,人机界面部分靠MCU,当然并非MCU直接写显存,而是FPGA ...

如果就做一个实时显示的数据FPGA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就做一个实时显示的数据FPGA应该可以吧?

你想做示波器还是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做示波器还是逻辑分析仪?

不需要绘制出波形,只需要显示实时数据(数字)就行了,现在我把0-9数字取模之后存入ROM,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如果同时要显示0,1的时候,肯定是先读取0第一行的字模,然后再读取1的第一行的字模,然后再读0第二行,1第二行,请问这个地址怎么切换方便呢,我切换的时候总是乱的=_=ra

网友:
GUI靠单片机,动态数据用FPGA,要靠FPGA实现漂亮的界面,是很费脑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