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1000米有线电源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03-28):
目前有个小仪器放在野外,内部主控采用5V供电,功耗1A,不能用锂电池,只能外部电源远距离供电。
有两种选择,直流供电,24V,粗电缆,1000米即使衰减也可能够用的了。
                     交流24V供电,然后再整流,降压。

有经验的朋友请指导一下,这两种方案的优劣。

网友A:
差别不大,如果和信号线一起走,建议直流吧

网友:
最好电压再高些,48V怎么样?

网友A:
这种远程供电,肯定在供电端要加保护电路的,直流的更容易实现检测和自动恢复吧。

网友:
远程供电,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压降也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不大,如果和信号线一起走,建议直流吧

多谢楼上各位。
通讯采用光纤通信。交流不会有影响吧?
压降其实还是由电阻和电流决定的,24V供电和48V供电有区别吗?我实际需要的电压5v,48V降到5v左右又是个麻烦事。
目前倾向于直流,即使有压降,到负载端还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远程供电,肯定在供电端要加保护电路的,直流的更容易实现检测和自动恢复吧。

请问保护和自动恢复有什么方案?
我再进一步选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