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烦各位大侠过来说说你们产品量产的过程

楼主(2012-03-28):
劳烦各位大侠过来说说你们产品量产的过程,越详细越好。这方面的资料太少。

越细节越好,比如打样和最后生产的必须是一家吗?小公司的开发和量产过程都有那些环节?有那些注意点?

谢了。

网友A:
你应该学学大公司,小公司的一般都不太规范的

网友:
搬个凳子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学学大公司,小公司的一般都不太规范的

劳烦朋友你说下你所看到的量产过程

网友B:
开始量产的时候不良率很高。有很多因素,我来列举下我遇到的(我们是做CPT的)
1、设备调试:如果相关人员没有对机器调节好,就容易出现问题,如ACF热压,要调节压力
2、操作工要培训过关,管控要到位。如ACF热压前的对位。
3、FPC焊盘设计。焊盘设计是有规定的,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太小了容易虚焊,太大了造成锡膏过多,加热过程中元件偏位,容易造成短路。
4、测试。量产时候涉及到的测试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工作,例如软件、硬件,还有相应的治具,如果设计不好,效率和良率就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量产的时候不良率很高。有很多因素,我来列举下我遇到的(我们是做CPT的)
1、设备调试:如果相关人员 ...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始量产的时候不良率很高。有很多因素,我来列举下我遇到的(我们是做CPT的)
1、设备调试:如果相关人员 ...

嗯嗯,经验阿
请问小批量Smt加工有什么选择和关键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经验阿
请问小批量Smt加工有什么选择和关键点吗??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这个是工厂那边负责,没有深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