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SIM900A 切换SIM卡后,发送AT+CIICR 40秒后回+PDP:DEACT

楼主(2012-03-28):
问题描述:一直用同一张SIM卡(移动的)测试时,下面过程很顺利初始化成功,但换成另一张SIM卡(也是移动的),当初始化时发送AT+CIICR时,40秒后才有+PDP:DEACT回应
程序做了失败重试,大概要试2到5分钟,发送AT+CIICR 才会成功回应OK   [注:不是某一张卡问题,两张卡来回切换,都会出现]

开机过程如下
AT+CIPSHUT

SHUT OK

AT+CSQ

+CSQ: 19,0

OK
AT+CGATT?

+CGATT: 0

OK

AT+CGATT?

+CGATT: 1

OK

AT+CSTT="CMNET"

OK

AT+CIICR

//发送AT+CIICR 后没有收到OK或ERR回应 40秒后才收到下面 +PDP:DEACT回应

+PDP: DEACT

ERROR

楼主:
发送AT+CIICR后,如果40秒内都没有ERR或OK回应,此40秒内发送任何AT指令都没有回应

楼主:
成功时的初始化过程如下:
AT+CIPSHUT

SHUT OK

AT+CSQ

+CSQ: 19,0

OK
AT+CGATT?

+CGATT: 0

OK

AT+CGATT?

+CGATT: 1

OK

AT+CSTT="CMNET"

OK

AT+CIICR
ok
AT+CIFSR

10.133.138.128

AT+CIPSTART="UDP","14.125.124.48","1009"

OK

CONNECT OK

楼主:
最新测试:
发送AT+CIICR  40秒后,会回应 +PDP:DEACT 说明移动场景激活失败,然后重启模块(断GPRS模块电,延时3秒,再开电,再开机),还是一样问题,则时,换回原来可以的SIM卡,重新给设备上电,也是一样不能激活移动场景, 但重复试,大概2-15分钟后,能激活,然后连接成功,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开机流程序就上面那样

楼主:
再测试:
今天早上过来,发现来回切换SIM卡,竟然一下就成功,同样的程序,  但来回切换了大概4 /5 次,又出现上面激活移动场景失败问题

楼主:
有没有网友可以把自己的开机流程共享一下?或者有用SIM900A的网友,手上有板子的,帮忙测试一下,来回切换SIM卡是否会出现上面问题,切换时注意:当用其中一张卡连接成功connect ok 后,让机子工作大概几分钟,再断电设备,切换为另外一张SIM卡

楼主:
升级了SIM900A的内部最新程序,新问题出现了,切换卡后,AT+CGATT?时,几分钟都不会返回1[有时挺快,切换卡后,返回1的时间不定] ,难道用SIM900A的网友都没遇上这问题吗?

网友:
SIM900A直接用ppp的路过,没关注这个。

网友(2012-09-21):
引用 楼主:
升级了SIM900A的内部最新程序,新问题出现了,切换卡后,AT+CGATT?时,几分钟都不会返回1[有时挺快,切换 ...

我也碰到了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后来断了下电,然后上电又好了,但是总觉得不太可靠,在找这个的原因,如果知道了还请给说下啊

网友:
尝试一下先用 AT+CIPCLOSE关闭连接,然后执行 AT+CIPSHUT 。再断电换卡

网友:
lz的AT+CSTT
AT+CIICR
AT+CIFSR
这3步是一定要设置的吗?
也在用SIM900
我是出了+CGATT: 1后就AT+CIPSTART了,大约10%的机会还是会连不上目标IP
也碰到查询CGATT一直回0的,第二天却一下子就好了。
如果CGATT一直回0,好像AT+CGATT=1就能回1了

网友:
感觉在CGATT还没附着前用AT+CIPSHUT是没有用的
贴一张移远关于gprs的操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