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哥求助关于步进电机细分控制电路!

楼主(2012-03-28):
我完全是个单片机小白~~希望各位大哥帮我一把啊~~
这个是老师给我的一个基本框架说要实现8细分。可是我不懂怎么个实现法。这是直接用编程来实现8细分吗??
我现在用的一个单片机开发板上面能驱动步进电机M35SP-7NP~~STC90c516RD+的单片机加上ULN2003A驱动的步进电机。但是怎么实现细分呢??

网友A:
编程用PWM 来实现细分就可以了 啊

网友:
慢慢来吧,先看步进电机的控制,再看步进电机细分

网友:
直接买细分驱动芯片

网友:
这是几篇关于步进电机的控制,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用PWM 来实现细分就可以了 啊

步进电机应该不能用PWM来实现细分吧?PWM来做转速的控制,但楼主问的是步进电机的步进细分,应该是指每转细分为多少步。
不对的话请楼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