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gbee组网 做语音通信用哪个芯片好?求指导

楼主(2012-03-28):
毕业设计做zigbee组网 关于语音对讲的 但不知道用什么芯片来做合适 能不能给点建议和思路啊 谢谢

网友A:
ZigBee不适合做语音吧,才250bps的速率。就算可以,由于数据转发的问题,一句话传过去也是几秒钟以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gBee不适合做语音吧,才250bps的速率。就算可以,由于数据转发的问题,一句话传过去也是几秒钟以后了。 ...

我做毕业设计老师给的题目就是这个啊~哎 悲催啊

网友:
语音?这个用ZigBee做可能比较悲剧哦,我也是新手,正在学ZigBee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zigbee是可以做语音通信的,以前我们老师带其他同学做成功过。

网友:
空中速率可以达到500kps or 1M
ZLG的模块,并带有语音功能,
具体语音功能偶没试过

网友(2013-12-23):
有另外的通信方式,zigbee是不可能实现的吧

网友:
8051 12T 你说能做什么?距离又近,有没有蓝芽或wifi速度...

网友:
是的,除非语音压缩处理,要不然无法实现

网友:
是语音,不是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