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用过MC9S08AC单片机,求助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最近在做项目,用的是MC9S08AC8,但是我手里面只有MC9S08AC16,用它调好后有MC9S08AC8的板子了,结果下载进去后程序没有任何动静,IO口都没有变化,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这两种单片机在实际的应用中有什么区别吗?
小生在此拜谢!

网友:
没用过AC系列的,不过感觉问题如下:
flash的大小不同,PRM文件也是不同的。用AC8后,你的程序根本没写到正确的flash地址上。
新建个AC8的工程,得到AC8的PRM文件,再把你现在的工程的PRM文件跟换成AC8的PRM文件就好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MCU

网友:
飞思卡尔的

网友:
重新建工程,两个芯片几乎相同,代码也可以移植,但是地址空间不一致,需要注意

楼主(2012-05-19):
本人总结:08和16是一样用的,相当于STC89C51和STC89C52的区别一样,没那么多区别,程序可以互相使用。

网友:
重点检查PRM文件,或重建工程,然后重新编译,AC8 AC16 AW32 FL16我都用过,软件基本都是兼容的

网友(2012-07-05):
在主函数里,init前加段延时

网友:
两颗芯片除了FLASH容量不同之外,其他一致的。
兼容性可以在 PE 里面改。

网友:
MC9S08AC16与MC9S08AC8,Freescale的单片机基本都是相同,除前者16bit,后者8bit,所以代换没问题;如果是AC16和AW16代换就要注意,因为AC是工业用,AW是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