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gisp的熔丝位设置问题和ICCAVR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3-28):
           1.  一直搞不清楚progisp里面的熔丝为设置问题:
        时钟的设置,比如,CKSEl3...0,和SUT1...0的设置是干嘛用的?我用的单片机是M128的,数据手册说熔丝位的设置是用来来选择时钟,难道这个下载软件的设置就是用来选择时钟?如图所示,我选的是默认的内部标定的RC振荡器,系统时钟是1MHz?是不是指单片机的内部时钟就是1M了?还是说下载器的工作时钟是1M啊?还有编程操作里面的Power On和提供时钟是啥意思呀???

       2.ICCAVR的设置问题:
         如图所示: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的设置CPU一项,Xtal Speed 一项是什么意思?选择为4MHz,好像改都改不过来了,
         难道这个时钟不应该和ISP里面的熔丝位所确定的时钟(1MHz)一样吗?

   截图如下所示:

      恳请解答疑问,谢谢!!!

楼主(2013-02-28):
如果是采用内部时钟,那么采用默认的设置就行,只是注意将M103模式禁止即可!

网友:
lz一年后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值得表扬。
可是我还是要批评的是,一年中进步不大,至少在回答自己的问题上,也没有清楚给出答案。

1.progisp里面的熔丝设置是设置MCU内部的熔丝配置,其中包括了系统时钟的选择。如果你需要使用内部RC震荡,8M的话,必须使用progisp或相应的软件对芯片进行配置。你自己回复的“如果是采用内部时钟,那么采用默认的设置就行”其实有问题,因为默认的设置是内部RC 1M!

2.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的设置CPU一项,Xtal Speed 一项是什么意思?你没有回答。可能还不明白什么意思。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的设置CPU一项,Xtal Speed 的设置,并不会真正改变熔丝位的设置。它只是让程序员填入芯片实际的工作时钟,然后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将根据这个频率,正确计算出在此频率下的一些分频系数,比如USART、AD、SPI的工作时钟等。

正确的方法是:

如果你设计你的AVR工作在内部RC 8M情况,

1. 使用progisp进行配置,正确设置芯片的熔丝位工作在内部RC 8M;
2. 在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的设置CPU一项,Xtal Speed输入8M,然后使用该功能的其它项生成正确的初始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