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操作sram,求救。。。

楼主(2012-03-28):
我最近才开始玩FPGA,用的是nexys3,vhdl也是最近才开始学的。尝试控制板上的psram。程序是我自己写的,前5秒写入,后5秒读出。但是,无论怎么改程序,读出来的都是零。
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
时钟是100mhz,那个psram是微芯的MT45W8MW16BGX,就是nexys3上那块。
entity testRAM is port
(
---ram signal
        add:out std_logic_vector(22 downto 0);
        data:in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3);
        clkram:out std_logic:='0';
        adv:out std_logic:='0';
        oe:out std_logic:='0';
        lb:out std_logic:='0';
        hb:out std_logic:='0';

        ce:out std_logic:='1';
        wr:out std_logic:='1';
---led signal
        led: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lk:in std_logic
);
end testRAM;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estRAM is
signal CLKDIV: STD_LOGIC:='0';

signal re:std_logic:='0';
signal we:std_logic:='0';
signal mydatain,mydataout: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3);
signal myadd:std_logic_vector(22 downto 0);
signal a,b:std_logic:='0';

signal bt:std_logic:='0';
begin

div:process(clk)
variable cn:natural;
begin
        if clk='1' and clk'EVENT THEN
        CN:=CN+1;
        IF CN=50000000 THEN
        CLKDIV<=NOT CLKDIV;
        CN:=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ramop:process(clkdiv)
variable c:natural :=0;
begin
if(rising_edge(clkdiv))then
        c:=c+1;
        if(c>=5)then
                c:=0;
                bt<=not bt;
        end if;
        if(bt='0')then
                re<='0';
                we<='1';
                mydatain<= conv_std_logic_vector(c,13);
                myadd<= conv_std_logic_vector(1024+c,23);

        else
                myadd<=conv_std_logic_vector(1024+c,23);
                re<='1';
                we<='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we)
variable c:natural:=0;
begin
if(rising_edge(clk) and we='1')then
                c:=c+1;
                case c is
                        when 1 =>
                                data<=mydatain;
                                wr<='0';
                        when 8 =>
                                wr<='1';
                                c:=0;
                                we<='0';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re)
variable c:natural:=0;
begin
if(rising_edge(clk) and re='1')then
                c:=c+1;
                case c is
                        when 1 =>
                                  null;
                        when 8=>
                                mydataout<=data;
                                re<='0';
                                c:=0;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led<=mydatain(10 downto 3) when we='1'
                else not mydataout(10 downto 3) when re='1'
                else "00000000";
add<=myadd;
ce<='0';
end Behavioral;

楼主:
木有人会 :-(

网友:
肯定有人会 只不过没有人理会

你可要自己调一下啊,观察一下你写的时序  跟手册对照一下  肯定是时序有问题

楼主:
这是我的仿真写数据时序,真的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用chipscope量了一下,也是写进去有数据,读出来全零。

楼主:
木有人肯说,只有我自己弄了 :-(  ,今天终于弄完了,给个代码以飨后者。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示波器?有了示波器,对照SRAM访问时序,对于你读入全0的结果检查很方便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有道理的

楼主:
木有示波器,xilinx提供了虚拟逻辑分析仪chipscope,那个的效果跟示波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