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中,软件怎样使用spi总线

楼主(2012-03-28):
我的mcu支持spi,现在要和一个支持spi的时钟芯片通讯,时钟芯片支持4线通讯,即ss,mosi,miso,sclk,我想知道mcu本身的spi设定和时钟芯片进行spi通讯有什么关系?

网友:
CPU 做主机,控制SPI的频率,还有SPI的模式, 看你的时钟芯片能接受多高的SPI通信频率,还有是什么模式的SPI通信.  我还从来没用过硬件的SPI ,命不好啊 .

楼主:
哪就是说分硬件的spi通讯和模拟spi通讯两种了,如果mcu提供spi的功能,就可以通过设定响应的spi寄存器来与时钟芯片进行通讯,反之,如果mcu不提供spi,但时钟提供spi的通讯方式,也可以进行模拟spi时序与时钟芯片通讯,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就是说分硬件的spi通讯和模拟spi通讯两种了,如果mcu提供spi的功能,就可以通过设定响应的spi寄存器来与 ...

完全正确
IO模拟SPI的代码很容易找到

楼主:
我现在正在用stc的STC12C5A60S2芯片,它自带spi的功能,我看说明书上描述,主要有三个寄存器SPDAT     SPSTAT, SPCTL,一旦向SPDAT写入数据,就会触发向从器件传送数据的动作,请问有谁用个这款spi,我从stc网站上下载了它的spi例子,但在我这里不能够工作,用示波器查看sclk,并没有变化,我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你要硬件SPI或是軟件SPI

网友:
一般操作硬件设备都需要有一个初始化过程,你先要判断你的硬件SPI是否有初始化的过程,用仿真器来确认寄存器是否配置成功。在这之后才能操作SPI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正在用stc的STC12C5A60S2芯片,它自带spi的功能,我看说明书上描述,主要有三个寄存器SPDAT     SPST ...

你可以把问题描述得具体一些 大家好帮你~
硬件SPI比较好用的。
首先要确定单片机是工作在主模式还是从模式,如果是主模式,那需要接一个IO口到设备的SS脚上;
如果单片机是从模式,那需要将设备上的片选信号接到单片机的SS脚上;

然后就是朝寄存器写数据了。
其实跟串口的操作没什么大的区别。

楼主:
哦,多谢您的提醒。
是这样的,我现在用stc的mcu与ds1305通讯,但通讯不成功,因为第一次使用,在stc的官网上下载了spi的通讯例子,结合ds1305通讯,但就是不成功,我现在正在调试stc的spi功能,拿示波器监测sclk,但我望SPDAT写入数据,sclk并没有变化,我选择的是主模式,下面是我的代码,请大家指导一下。
#include <80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OCMJ4X8C.h"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define WORD unsigned int
#define DWORD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__sfr AUXR   =   0x8e;       //Auxiliary register
__sfr SPSTAT =   0xcd;       //SPI status register
__sfr SPCTL  =   0xce;       //SPI control register
__sfr SPDAT  =   0xcf;       //SPI data register

__sbit __at (0x80) SPIF;    //SPSTAT.7
__sbit __at (0x40) WCOL;    //SPSTAT.6

__sbit __at (0x80) SSIG;    //SPCTL.7
__sbit __at (0x40) SPEN;    //SPCTL.6
__sbit __at (0x20) DORD;    //SPCTL.5
__sbit __at (0x10) MSTR;    //SPCTL.4
__sbit __at (0x08) CPOL;    //SPCTL.3
__sbit __at (0x04) CPHA;    //SPCTL.2

__sbit __at (0x00) SPDHH;   //CPU_CLK/4
__sbit __at (0x01) SPDH;    //CPU_CLK/16
__sbit __at (0x02) SPDL;    //CPU_CLK/64
__sbit __at (0x03) SPDLL;   //CPU_CLK/128

/************************** Bit Declarations *******************************/
#define CS        P3_6        /* to CE pin on DS1305 */
#define        MOSI      P1_5        /* to SDI & SDO pins on DS1305 */
#define        MISO      P1_6
#define        SCLK      P1_7        /* to SCLK pin on DS1305 */
/************************** Global Variables *******************************/

#define        TRUE      0x01
#define        FALSE     0x00

/**
* @brief Offset from read to write registers
*/
#define ds1305_REG_WRITE_OFFSET 0x80

/**
* @name Bases and offsets for the alarms
* @{
*/
#define ds1305_REG_ALARM0_BASE 0x07
#define ds1305_REG_ALARM1_BASE 0x0b
#define ds1305_REG_MINUTES_OFFSET 0x01
#define ds1305_REG_HOURS_OFFSET 0x02
#define ds1305_REG_DAY_OFFSET 0x03
/** @} */

/**
* @name Main calendar registers
* @{
*/
#define ds1305_REG_SECONDS 0x00
#define ds1305_REG_MINUTES 0x01
#define ds1305_REG_HOURS 0x02
#define ds1305_REG_DAY 0x03
#define ds1305_REG_DATE 0x04
#define ds1305_REG_MONTH 0x05
#define ds1305_REG_YEAR 0x06
/** @} */

/**
* @name Alarm0 registers
* @{
*/
#define ds1305_REG_SECONDS0 0x07
#define ds1305_REG_MINUTES0 0x08
#define ds1305_REG_HOURS0 0x09
#define ds1305_REG_DAY0 0x0a
/** @} */

/**
* @name Alarm1 registers
* @{
*/
#define ds1305_REG_SECONDS1 0x0b
#define ds1305_REG_MINUTES1 0x0c
#define ds1305_REG_HOURS1 0x0d
#define ds1305_REG_DAY1 0x0e
/** @} */

/**
* @name Other registers
* @{
*/
/** @brief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ds1305_REG_CR 0x0f
/** @brief Status Register */
#define ds1305_REG_SR 0x10
/** @brief Trickle Charger Register */
#define ds1305_REG_TCR 0x11
/** @brief RAM register */
#define ds1305_REG_RAM 0x20
/** @} */

/**
* @name Control Register bits
* @{
*/
/** @brief Interrupt 0 enable @note Active high */
#define ds1305_BIT_AIE0 0
/** @brief Interrupt 1 enable @note Active high */
#define ds1305_BIT_AIE1 1
/** @brief Enable int0 pin for both interrupts */
#define ds1305_BIT_INTCN 2
/** @brief Write protect bit */
#define ds1305_BIT_WP 6
/** @brief Enable oscillator bit */
#define ds1305_BIT_EOSC 7
/** @} */

/**
* @name Status Register bits
* @{
*/
/** @brief Indicate interrupt 0 @note Active high */
#define ds1305_BIT_IRQF0 0
/** @brief Indicate interrupt 1 @note Active high */
#define ds1305_BIT_IRQF1 1
/** @} */

/**
* @name To specify 12/24h and AM/PM mode
* @{
*/
/** @brief Use !ds1305_24H for 12 hours mode */
#define ds1305_24H 0
/** @brief Use !ds1305_AM for PM */
#define ds1305_AM 0
/** @} */

/**
* @name To specify the alarms
* @{
*/
#define ds1305_ALARM0 0
#define ds1305_ALARM1 1
/** @} */

/**
* @name To specify the interrupts
* @{
*/
#define ds1305_INT0 0
#define ds1305_INT1 1
/** @} */

/**
* @name To specify the alarms intervals
* @{
*/
/** @brief  Every seconds */
#define ds1305_ALARM_ONCE 15
/** @brief When seconds match */
#define ds1305_ALARM_SECOND 7
/** @brief When minutes & seconds match */
#define ds1305_ALARM_MINUTE 3
/** @brief When hours, minutes & seconds match */
#define ds1305_ALARM_HOUR 1
/** @brief When days, hours, minutes & seconds match */
#define ds1305_ALARM_DAY 0
/** @} */

/**
* @name ASCII format & errors
* @{
*/
/** @brief YYYY-MM-DD HH:MM:SS AM/PM  */
#define ds1305_ASCII_FULL 0
/** @brief Format HH:MM:SS AM/PM */
#define ds1305_ASCII_TIME 1
/** @brief Format YYYY-MM-DD */
#define ds1305_ASCII_DATE 3
/** @brief Format : Day, HH:MM:SS AM/PM */
#define ds1305_ASCII_ALARM 4
/** @brief Error code string is empty */
#define ds1305_ASCII_EMPTY 10
/** @brief Error code string is too long */
#define ds1305_ASCII_TOO_LONG 11
/** @brief Error code string is too short */
#define ds1305_ASCII_TOO_SHORT 12
/** @brief Error code string is invalid */
#define ds1305_ASCII_INVALID 13
/** @brief Error code unknown */
#define ds1305_ASCII_UNDEFINED        255
/** @} */

typedef struct ds1305_time {
        /** @brief 00 - 99 */
        BYTE year;
        /** @brief 01 - 12 */
        BYTE month;
        /** @brief 01 - 31 */
        BYTE date;
        /** @brief 1 - 7 */
        BYTE day;
        /** @brief 00 - 23 */
        BYTE hours;
        /** @brief 00 - 59 */
        BYTE minutes;
        /** @brief 00 - 59 */
        BYTE seconds;
        /** @brief Use @a ds1305_24H | @a !ds1305_24H */
        BYTE format;
        /** @brief Use @a ds1305_AM | @a !ds1305_AM */
        char am_pm;
} ;

/*
BYTE utils_DecToBcd(BYTE number);
BYTE utils_BcdToDec(BYTE number);

BYTE spi_MasterTransmit(BYTE dat);
void spi_SlaveSelect (BYTE action);
void spi_MasterInit(void);

BYTE ds1305_WriteTimeAscii(char *string);
BYTE _strncpyx (char *dest, char *src, BYTE n, BYTE x);
BYTE _AsciiValidate(char *string);
void ds1305_ReadTimeASCII(char *string, BYTE format);
void ds1305_TimeToStr(struct ds1305_time *time, char *string, BYTE format);
void ds1305_WriteTime (struct ds1305_time *time);
void ds1305_ReadTime (struct ds1305_time *time);
BYTE _ReadYear (void);
void _WriteYear (BYTE year);
BYTE _ReadMonth (void);
void _WriteMonth (BYTE month);
BYTE _ReadDay (BYTE reg);
void _WriteDay (BYTE day, BYTE reg);
BYTE _ReadDate (void);
void _WriteDate (BYTE date);
BYTE _ReadHours (BYTE *format, char *am_pm, BYTE reg);
void _WriteHours (BYTE hours, BYTE format, BYTE am_pm, BYTE reg);
BYTE _ReadMinutes (BYTE reg);
void _WriteMinutes (BYTE minutes, BYTE reg);
BYTE _ReadSeconds(BYTE reg);
void _WriteSeconds (BYTE seconds, BYTE reg);

void ds1305_SPIInit(void);
void _EnableOSC(BYTE state);
void _WriteProtect(BYTE state);
BYTE ds1305_ReadStatusRegister(void);
BYTE _ReadStatusRegister (void);
BYTE _IsWriteProtect(void);
BYTE ds1305_ReadControlRegister(void);
BYTE _ReadControlRegister(void);
void _WriteControlRegister (BYTE temp);
void _ChipEnable(BYTE status);

void delay(uchar n);
*/

BYTE utils_DecToBcd(BYTE number)
{
        BYTE temp;
        temp = ((number / 10) << 4);                                                    /* extract the upper digit */
        temp |= number % 10;                                                                    /* extract the lower digit */
        return temp;

}

BYTE utils_BcdToDec(BYTE number)
{
        BYTE temp;
        temp = ((number >> 4) * 10);                                                    /* upper digit */
        temp += (number & 0x0f);                                                            /* lower digit */
        return temp;
}

void delay(uchar n)
{
    while (n--)
    {
        __asm
        nop
        nop
        __endasm;
    }
}

void spi_MasterInit(void)                                  //初始化SPI
{
    SPDAT=0;
    SPSTAT=SPIF|WCOL;
    SPCTL = SSIG|SPEN|MSTR|CPOL|CPHA|SPDLL;
}

void spi_SlaveSelect (BYTE action){
        if (action == TRUE)
                CS = 0x00;
        else
                CS = 0x01;
}

BYTE spi_MasterTransmit(BYTE dat)
{
    SPDAT = dat;                //trigger SPI send
    while (!(SPSTAT & SPIF));   //wait send complete
    SPSTAT = SPIF | WCOL;       //clear SPI status

    return SPDAT;               //return received SPI data
}

void _ChipEnable(BYTE status)
{
        if (status == TRUE)
                spi_SlaveSelect(TRUE);
        else
                spi_SlaveSelect(FALSE);
}

void _WriteControlRegister (BYTE temp)
{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ds1305_REG_CR + ds1305_REG_WRITE_OFFSET);
        spi_MasterTransmit(temp);
        _ChipEnable(FALSE);
}

BYTE _ReadControlRegister(void)
{
        BYTE temp;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ds1305_REG_CR);                                                        /* read the currents CR register */
        temp = spi_MasterTransmit(0x00);
        _ChipEnable(FALSE);
        return (temp);
}

BYTE ds1305_ReadControlRegister(void)
{
        return _ReadControlRegister();
}

BYTE _IsWriteProtect(void)
{
        return (_ReadControlRegister() && (1 < ds1305_BIT_WP));

}

BYTE _ReadStatusRegister (void)
{
        BYTE temp;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ds1305_REG_SR);
        temp = spi_MasterTransmit(0x00);
        _ChipEnable(FALSE);
        return (temp);
}

BYTE ds1305_ReadStatusRegister(void)
{
        return _ReadStatusRegister();
}

void _WriteProtect(BYTE state)
{
        BYTE temp;
        temp = _ReadControlRegister();                                                        /* make a backup */
        if (state == TRUE)
                temp |= (1 << ds1305_BIT_WP);                                                /* WP enable, active high */
        else
                temp &= ~(1 << ds1305_BIT_WP);                                                /* WP disable */
        _WriteControlRegister(temp);                                                        /* write back the changed ds1305_BIT_WP bit */
}

void _EnableOSC(BYTE state)
{
        BYTE temp;
        temp = _ReadControlRegister();
        if (state == TRUE)
                temp &= ~(1 << ds1305_BIT_EOSC);                                        /* EOSC enable, active low */
        else
                temp |= (1 << ds1305_BIT_EOSC);                                                /* EOSC disable */
        _WriteControlRegister(temp);
}

void ds1305_SPIInit(void)
{
        spi_MasterInit ();
        _WriteProtect(FALSE);                                                                        /* must run before _EnableOSC() */
        _EnableOSC(TRUE);
}

void _WriteSeconds (BYTE seconds, BYTE reg)
{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reg);
        spi_MasterTransmit(utils_DecToBcd(seconds));
        _ChipEnable(FALSE);
}

BYTE _ReadSeconds(BYTE reg)
{
        BYTE temp;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reg);
        temp = utils_BcdToDec(spi_MasterTransmit(0x00));
        _ChipEnable(FALSE);
        return temp;
}

void _WriteMinutes (BYTE minutes, BYTE reg)
{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reg);
        spi_MasterTransmit(utils_DecToBcd(minutes));
        _ChipEnable(FALSE);
}

BYTE _ReadMinutes (BYTE reg)
{
        BYTE temp;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reg);
        temp = utils_BcdToDec(spi_MasterTransmit(0x00));
        _ChipEnable(FALSE);
        return temp;
}

void _WriteHours (BYTE hours, BYTE format, BYTE am_pm, BYTE reg)
{
        BYTE temp;
        temp = utils_DecToBcd(hours);
        if (format == ds1305_24H)
                temp &= ~(1 << 6);                                                                        /* 24 hours format */
        else {
                temp |= (1 << 6);                                                                        /* 12 hours format */
                if (am_pm == ds1305_AM)
                        temp &= ~(1 << 5);                                                                /* AM */
                else
                        temp |= (1 <<5);                                                                /* PM */
        };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reg);
        spi_MasterTransmit(temp);
        _ChipEnable(FALSE);
}

BYTE _ReadHours (BYTE *format, char *am_pm, BYTE reg)
{
        BYTE temp, temp2;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reg);
        temp = spi_MasterTransmit(0x00);                                                        /* dummy read */
        _ChipEnable(FALSE);
        temp2 = 0;
        if (temp & (1 << 6)) {                                                                                /* check 12h mode */
                *format = !ds1305_24H;
                if (temp & (1 << 5))                                                                        /* check PM */
                        *am_pm = !ds1305_AM;
                else
                        *am_pm = ds1305_AM;
                temp2 = ((temp & 0x10) >> 4) * 10;                                                /* 10hours is bit 4 */
        }
        else {                                                                                                    /* 24H mode */
                *format = ds1305_24H;
                temp2 = ((temp & 0x30) >> 4) * 10;                                                /* 10hours is bits 5 & 4 */
        };
        temp2 += (temp & 0x0f);                                                                                /* hours */
        return temp2;
}

void _WriteDate (BYTE date)
{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ds1305_REG_DATE + ds1305_REG_WRITE_OFFSET);
        spi_MasterTransmit(utils_DecToBcd(date));
        _ChipEnable(FALSE);
}

BYTE _ReadDate (void)
{
        BYTE temp;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ds1305_REG_DATE);
        temp = utils_BcdToDec(spi_MasterTransmit(0x00));                                                        /* dummy read */
        _ChipEnable(FALSE);
        return temp;
}

void _WriteDay (BYTE day, BYTE reg)
{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reg);
        spi_MasterTransmit(utils_DecToBcd(day));
        _ChipEnable(FALSE);
}

BYTE _ReadDay (BYTE reg)
{
        BYTE temp;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reg);
        temp = utils_BcdToDec(spi_MasterTransmit(0x00));                                                /* dummy read */
        _ChipEnable(FALSE);
        return temp;
}

void _WriteMonth (BYTE month)
{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ds1305_REG_MONTH + ds1305_REG_WRITE_OFFSET);
        spi_MasterTransmit(utils_DecToBcd(month));
        _ChipEnable(FALSE);
}

BYTE _ReadMonth (void)
{
        BYTE temp;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ds1305_REG_MONTH);
        temp = utils_BcdToDec(spi_MasterTransmit(0x00));                /* dummy read */
        _ChipEnable(FALSE);
        return temp;
}

void _WriteYear (BYTE year)
{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ds1305_REG_YEAR + ds1305_REG_WRITE_OFFSET);
        spi_MasterTransmit(utils_DecToBcd(year));
        _ChipEnable(FALSE);
}

BYTE _ReadYear (void)
{
        BYTE temp;
        _ChipEnable(TRUE);
        spi_MasterTransmit(ds1305_REG_YEAR);
        temp = utils_BcdToDec(spi_MasterTransmit(0x00));        /* dummy read */
        _ChipEnable(FALSE);
        return temp;
}

void ds1305_ReadTime (struct ds1305_time *time)
{
        time->year = _ReadYear();
        time->month = _ReadMonth();
        time->date = _ReadDate();
        time->day = _ReadDay(ds1305_REG_DAY);
        time->hours = _ReadHours(&time->format, &time->am_pm, ds1305_REG_HOURS);
        time->minutes = _ReadMinutes(ds1305_REG_MINUTES);
        time->seconds = _ReadSeconds(ds1305_REG_SECONDS);
}

void ds1305_WriteTime (struct ds1305_time *time)
{
        BYTE wp;
        wp = _IsWriteProtect();
        _WriteProtect(FALSE);
        _WriteYear(time->year);
        _WriteMonth(time->month);
        _WriteDate(time->date);
        _WriteDay(time->day, ds1305_REG_DAY + ds1305_REG_WRITE_OFFSET);
        _WriteHours(time->hours, time->format, time->am_pm, ds1305_REG_HOURS + ds1305_REG_WRITE_OFFSET);
        _WriteMinutes(time->minutes, ds1305_REG_MINUTES + ds1305_REG_WRITE_OFFSET);
        _WriteSeconds(time->seconds, ds1305_REG_SECONDS + ds1305_REG_WRITE_OFFSET);
        _WriteProtect(wp);
}

void ds1305_TimeToStr(struct ds1305_time *time, char *string, BYTE format)
{
        BYTE ctr;
        ctr = 0;                                                                                                /* beginning of string */
        if (format == ds1305_ASCII_TIME)
                goto time_only;
        if (format == ds1305_ASCII_ALARM)
                goto alarm_only;
        /* year */
        string[ctr++] = '2';                                                                        /* 20xx (century) is built in */
        string[ctr++] = '0';
        string[ctr++] = (time->year / 10) + 0x30;                                /* convert 10year to an ASCII number */
        string[ctr++] = (time->year % 10) + 0x30;                                /* convert year to an ASCII number */
        string[ctr++] = '-';                                                                        /* separator */
        /* month */
        string[ctr++] = (time->month / 10) + 0x30;                                /* convert 10month to an ASCII number */
        string[ctr++] = (time->month % 10) + 0x30;                                /* convert month to an ASCII number */
        string[ctr++] = '-';                                                                        /* separator */
        /* date */
        string[ctr++] = (time->date / 10) + 0x30;                                /* convert 10date to an ASCII number */
        string[ctr++] = (time->date % 10) + 0x30;                                /* convert date to an ASCII number */
        string[ctr++] = ' ';                                                                        /* separator */
        if (format == ds1305_ASCII_DATE)
                goto end;
        alarm_only:                                                                                                /* add the day of the alarm */
        string[ctr++] = (time->day + 0x30);
        string[ctr++] = ',';
        string[ctr++] = ' ';
        time_only:                                                                                                /* from here, convert the time part */
        /* hours */
        string[ctr++] = (time->hours / 10) + 0x30;                                /* convert 10hours to an ASCII number */
        string[ctr++] = (time->hours % 10) + 0x30;                                /* convert hours to an ASCII number */
        string[ctr++] = ':';                                                                        /* separator */
        /* minutes */
        string[ctr++] = (time->minutes / 10) + 0x30;                                /* convert 10minutes to an ASCII number */
        string[ctr++] = (time->minutes % 10) + 0x30;                                /* convert minutes to an ASCII number */
        string[ctr++] = ':';                                                                        /* separator */
        /* seconds */
        string[ctr++] = (time->seconds / 10) + 0x30;                                /* convert 10seconds to an ASCII number */
        string[ctr++] = (time->seconds % 10) + 0x30;                                /* convert seconds to an ASCII number */
        /* am/pm */
        if (time->format != ds1305_24H) {                                                /* check if 12h mode */
                string[ctr++] = 0x20;                                                                /* separator (space) */
                if (time->am_pm != ds1305_AM) {                                                /* check if AM or PM */
                        string[ctr++] = 'P';
                        string[ctr++] = 'M';
                }
                else {
                        string[ctr++] = 'A';
                        string[ctr++] = 'M';
                }
        }
        end:
        string[ctr] = '\0';                                                                                /* end the string */
}

void ds1305_ReadTimeASCII(char *string, BYTE format)
{
        struct ds1305_time time;
        ds1305_ReadTime(&time);
        ds1305_TimeToStr(&time, string, format);
}

BYTE _AsciiValidate(char *string)
{
        #define _ASCII_OK 0;
        BYTE status;
                BYTE ctr;
                status = ds1305_ASCII_UNDEFINED;
                for (ctr = 0; (string[ctr] != '\0') || (ctr = 254); ctr++ );        /* find the length of the string, max 255 characters */
                if (ctr == 0)
                        status = ds1305_ASCII_EMPTY;
                else
                        if (ctr < 19)
                                status = ds1305_ASCII_TOO_SHORT;
                        else
                                if (ctr > 19)
                                        status = ds1305_ASCII_TOO_LONG;
                while (ctr == 19) {
                        if ((string[0] != '2') || (string[1] != '0')) {
                                status = ds1305_ASCII_INVALID;
                                break;                                                                                /* no point continuing */
                        };
                        ctr = 2;                                                                                /* the first 2 characters (century) are not needed */
                        if (isdigit(string[ctr]) && isdigit(string[ctr+1])){
                                //nop();//convert to numeric
                                __asm
                nop
                __endasm;}
                        else {
                                status = ds1305_ASCII_INVALID;
                                break;
                        };

                };
                return status;
}

BYTE _strncpyx (char *dest, char *src, BYTE n, BYTE x)
{
        BYTE ctr;
        for (ctr = 0; ctr <= n; ctr++) {
                dest[ctr] = src[ctr + x];
        };
        dest[ctr+1] = '\0';                                                                                /* terminate the string */
        return 0;
}

BYTE ds1305_WriteTimeAscii(char *string)
{
        BYTE status;
        char temp[3];
        struct ds1305_time time;
        //status = _AsciiValidate(string);
        status = 0;
        if (!status) {                                                                                        /* if no error with the string, proceed */
                _strncpyx(temp, string, 2, 2);
                time.year = atoi(temp);
                _strncpyx(temp, string, 2, 5);
                time.month = atoi(temp);
                _strncpyx(temp, string, 2, 8);
                time.date = atoi(temp);
                _strncpyx(temp, string, 2, 11);
                time.hours = atoi(temp);
                _strncpyx(temp, string, 2, 14);
                time.minutes = atoi(temp);
                _strncpyx(temp, string, 2, 17);
                time.seconds = atoi(temp);
                time.day = 1;
                time.format = ds1305_24H;
        };
        ds1305_WriteTime(&time);
        return status;
}

void main(void)
{
  //uchar  buf[4]={0xbb,0xb6,0xd3,0xad};
  uchar now[7];

ds1305_SPIInit();
  ds1305_WriteTimeAscii("2012-03-29 09:57:00");
  ds1305_ReadTimeASCII(now,ds1305_ASCII_TIME);

lcd_init();
  //printstr(0x01,0x02,buf,0x04);
  printstr(0x01,0x01,now,0x07);
  while (1)
  {
      //ds1305_ReadTimeASCII(now,ds1305_ASCII_TIME);
  }
}

楼主:
补充,主模式,spi模式3(cpol=1,cpha=1),为硬件spi通讯

网友:
程序应该可以用吧

楼主:
可我拿示波器监测sclk,sclk没有反应,我还应该注意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