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继电器有一对常开和,一对常闭触点?

楼主(2012-03-28):
pcb焊接,DC12V, 触点220v/5A左右, 有一对常开和,一对常闭触点, 一般继电器是有公共端的。

网友A:
常开、常闭、常开/常闭 各種型態的繼電器都有,完全視需要而定

网友B:
你是要两组独立的吗?有两组转换类型的继电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怎么看都有容不对标 不知道想表达点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两组独立的吗?有两组转换类型的继电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对,要两组独立的。请提供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开、常闭、常开/常闭 各種型態的繼電器都有,完全視需要而定

一般的继电器常开和常闭共用同一个公共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都有容不对标 不知道想表达点什么呢?

“有容不对标”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想要的是触点独立的吧,你完全可以用两转换的,多余的角不引出来就是了。

如果你非要一常开一常闭的,也有,宏发上的官网找找。

网友:
用双刀双掷,一边用A接点,另一边用B接点 行不行?

网友:
直接用两个继电器得了.非常规的,通常价格都比较贵,货源也少

网友:
用两组继电器不就得了。

网友:
淘宝上搜索 “双刀 双掷  12V”
http://s.taobao.com/search?q=%CB ... d=staobaoz_20120329

型号OMRON  G2R-2 DC12V

用两组继电器,占用的空间大

网友:
看来楼上都已经给出方法了,就是体积稍微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好像只有看到有双刀双掷,控制共用一个的那种,独立控制的双刀双掷好像没有 ...

那就直接用两个单刀单掷的。

网友:
用那种4个弹片 8个触点的就行了

网友:
我也推荐厦门宏发,自己google吧,可以找到

网友:
去个电子零件网站一搜就知道了,TE,Omron都有你要的产品。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基本锁定了宏发的HF118F_2。体积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基本锁定了宏发的HF118F_2。体积小。

这个型号的继电器是单刀的吧?满足你的要求,需要用2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型号的继电器是单刀的吧?满足你的要求,需要用2个继电器.

用2Z型的。

网友:
直接用两个继电器

网友:
太多了 电子市场有的是!

网友:
这个好像很多的呀,我们经常用的OMRON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带座,但是也可以用于PCB焊接的!

网友:
OMRON的G2R ,触点 220VAC/5V的很常见 ,直流220VDC/5A 很难

网友:
宏发 三友都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