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和mk。。新手制作四轴飞行器求教

楼主(2012-03-28):
kk飞控板是不是要搭配舵机控制电机?而mk飞控板只需要匹配的电调不用舵机可以吗??

网友A:
kk飞控板是不是要搭配舵机控制电机?  //不是,直接控制 esc的油门

而mk飞控板只需要匹配的电调不用舵机可以吗??  //和kk 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kk飞控板是不是要搭配舵机控制电机?  //不是,直接控制 esc的油门

而mk飞控板只需要匹配的电调不用舵机可 ...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