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解码(AT89C2051+74LS138)

楼主(2012-03-29):
做红外遥控的东西之前,一定要知道红外遥控器的按键编码,才能利用单片机对遥控器的按键编码进行解码,解码之后去执行相关的动作,于是就做了个红外遥控解码器.红外代码部分参照了网上的资料.
如下图:

以下是程序,差不多每一行代码都有详细的注释.很适合像我一样的初学者参考.

楼主:
再上两张图

网友:
这个保鲜盒用在这里很漂亮

网友:
同是初学者,有空下了好好的研读

网友:
是不是适全各种遥控的?

楼主:
不是,只适合NEC编码格式的.因为各种遥控器的编码方式是不同的,其他的遥控可以根据遥控的编码方式在解码的程序上做些调整,我想应该可以支持的.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检测器我使用的时候是从笔记本的USB口引的电源.因此电路中没有加电解电容滤波,如果要是外接电源的话最好在电源正负之间加个电解滤波,不然的话可能会使接收失灵.

网友:
我就用实验板的LED灯显示8位按键码(亮1暗0)

网友A:
给力,怎么下载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力,怎么下载不了呢?

可以下呀,你的网是不是有问题呀.刚试过了

网友:
还是下载不了。说是格式不对,文件损坏。要不麻烦楼主friendgoo@163.com       790352936@QQ.com

网友:
下载不了。有没有下载好的朋友。发一份给我啊!friendgoo@163.com       790352936@QQ.com 谢谢

网友:
现在论坛感觉图片显示有问题,好多帖子里的图片都只能显示一张。下载看下结果压缩包损坏.

网友:
确实只有一张图片

楼主:
不知道是我传的问题,还是网站的问题,我刚试了一下也下载不了了,再传一次.顺便在电源的输入端加了个电解.

网友:
现在论坛感觉图片显示有问题,下载看下结果压缩包损坏.无法打开。楼主能发我邮箱里吗,
friendgoo@163.com       790352936@QQ.com 谢谢

网友:
只下载了 Sheet1.pdf               其他2个  (  LED版.rar    PCB1.pdf)  还是下载不了

楼主:
备用下载地址
http://115.com/file/be64jrqo

网友B(2012-12-25):
这个按钮很拉风,不知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按钮很拉风,不知是怎么做的

因为按钮太高了,找不到合适的,找了根4芯线外皮,正好套在按钮上,中间注了点热熔胶,一起粘上个按钮帽,OK了。

网友(2013-05-11):
果然是好东西,下了,现在也在破解一个格力的遥控器来玩,不过解码出来的全是乱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我传的问题,还是网站的问题,我刚试了一下也下载不了了,再传一次.顺便在电源的输入端加了个电解.

想问下,NEC协议的不是都为一种编码形式吧,比如说引导码的长度,和高低电平的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NEC协议的不是都为一种编码形式吧,比如说引导码的长度,和高低电平的表示? ...

引导码的长度是不一样的,你最好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一下你所使用遥控器的波形,分析之后再更改相应的代码就可以了。本坛中有个简易的逻辑分析仪的制作,你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导码的长度是不一样的,你最好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一下你所使用遥控器的波形,分析之后再更改相应的代码就 ...

出套件不?

网友(2013-06-25):
引用 楼主:
引导码的长度是不一样的,你最好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一下你所使用遥控器的波形,分析之后再更改相应的代码就 ...

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