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外部低电平开时,一开中断(边沿触发)是否就会触发中断?

楼主(2012-03-29):
请问51CPU当外部中断脚是低电平时,是否会一开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就触发一次中断?

网友:
下降沿触发: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触发一次中断

网友A:
C51的外部中断引脚,有两触发中断的方式
你配置了下降沿触发,
如果有下降沿到来,且下降沿至少要维持一个机器周期才能触发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C51的外部中断引脚,有两触发中断的方式
你配置了下降沿触发,
如果有下降沿到来,且下降沿至少要维持一个 ...

我说的情况是,开中断前已经是低电平的情况.普通情况下,我是清楚的

网友B:
可能是你之前就触发了。试试 再你开外部中断之前,清一下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之前就触发了。试试 再你开外部中断之前,清一下标志位。

我也不知是否会发生.我是想知这种情况是否会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情况是,开中断前已经是低电平的情况.普通情况下,我是清楚的

如果开启中断,上一个机器周期检测如果是高电平,下个机器周期检测是低电平,

将置位中断标志位。

网友:
为保安全,在开中断前,先清一下中断标志是最好的。

网友C:
下降沿触发 就是要一个下降沿,你一直都是低电平的话 就不是下降沿,所以不会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降沿触发 就是要一个下降沿,你一直都是低电平的话 就不是下降沿,所以不会中断。 ...

我就担心这种情况会发生.
因为我使用INT0作为掉电检测,且使用了Small RTOS51,该OS会间断性的关中断,所以我担心关中断后重开中断是否会错过掉电检测.

网友D:
可以设电平或是边沿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设电平或是边沿触发的

电平触发会一直触发的,这不是我所想的.看来要找时间实物验证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担心这种情况会发生.
因为我使用INT0作为掉电检测,且使用了Small RTOS51,该OS会间断性的关中断,所以 ...

虽然你关了中断,但是那个外部中断标志还没有清除,如果你来得及在下一次下降沿来之前开中断,应该能读到这一次的有效信号,你可以写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就是关了中断,然后给一个下降沿给INT0,然后再开中断,看会不会响应你的中断。(没有仿真器的话,用LED模拟看,INTO设置好后,关中断 然后亮灯,反正是测试 你就搞个几秒的延时,时间长点是为了让你加触发信号,几秒延时完后开中断 如果响应中断就灭灯,这样就可以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平触发会一直触发的,这不是我所想的.看来要找时间实物验证一下了

如果是设的边沿触发,就必须是在信号跳变的时候才会发生中断,一直是低电平是不会触发进中断的(除非是设的低电平触发),这就是电平触发和边沿触发的区别

网友:
下降沿触发是要有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的时候产生,一直低电平是不能触发中断的!要外部从一直的低变高再次变为低的时候才能触发这个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情况是,开中断前已经是低电平的情况.普通情况下,我是清楚的

你在初始化的时候,中断还没使能的时候,把对应的引脚拉高后再中断使能啊

楼主:
经过在STC MCU上验证,当外部中断脚是低电平时,一开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就会触发一次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