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小车避崖的问题

楼主(2012-03-29):
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过小车避崖的视频,请问有人知道那是用到什么原理吗,有资料的方便透露下吗?

网友A:
觉得是和小车循线一样的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是和小车循线一样的原理吧

意思是反射不到就避开?

网友:
向下发射红外线,没有接收到信号就是到悬崖了!

小车就是发射很多个红外线信号,没有接收到相应的信号,就是遇到相应的问题了

网友:
就是用小车的循迹传感器即可,循迹传感器返回的电平值比黑线更低,那就是崖了,然后就返回吧~

网友B:
用那种红外漫反射的光电开关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那种红外漫反射的光电开关比较好。

大概清楚点了,你有什么小车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清楚点了,你有什么小车资料吗?

淘宝上搜红外 漫反射就行。这种传感器输出口就只有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直接可以接在单片机IO口上。

网友:
可以用激光传感器

网友C:
红外传感器,或者自己用LM339搭一个....直接接单片机好了

网友:
我们老师也叫我们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传感器,或者自己用LM339搭一个....直接接单片机好了

LM339跟393有啥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LM339跟393有啥区别?

LM339是四电压比较器;
LM393是双电压比较器;
还有详细区别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39是四电压比较器;
LM393是双电压比较器;

我有用LM393做过光电计数的,这个避崖的应该也可以做吧?比较高低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用LM393做过光电计数的,这个避崖的应该也可以做吧?比较高低电平

这几天木有上坛子。恩 应该是可以的。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