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切换时钟slow clock 问题

楼主(2012-03-29):
最近做想让板子节电,切换系统时钟使用低速时钟,我用的是linux2.6.30,芯片是at91sam9g45,
看了pm.c内的程序,好像是支持低速时钟切换的,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
我就结合数据手册和pm_slowclock.S程序,写了下面的驱动程序,可是发现执行之后会进入低速时钟,可是过了一会就死机了,程序并不能正常运行(加入了一个中断,想让其从低速时钟再切换到主时钟,发现中断也不能发现)
驱动,具体如下:
at91_sys_write ( AT91_SCKCR ,at91_sys_read(AT91_SCKCR )|2);
                                msleep(100);
                                at91_sys_write ( AT91_SCKCR ,at91_sys_read(AT91_SCKCR )|0x08);
                                msleep(100);
                                //保存并关闭,中断和相关clk
                                Peripheral_mask = at91_sys_read( AT91_PMC_PCSR );
                                Irq_mask = at91_sys_read(AT91_AIC_IMR);
                                at91_sys_write(AT91_AIC_IDCR,Irq_mask);
                                at91_sys_write(AT91_PMC_PCDR,Peripheral_mask );
                                //DDR自刷新
                                saved_lpr0 = sdram_selfrefresh_enable();

                                PMC_mask = at91_sys_read( AT91_PMC_MCKR );

                                /*at91_sys_write( AT91_PMC_MCKR , PMC_mask&(~AT91_PMC_PRES));
                                count=30000;
                                while( ( !( at91_sys_read( AT91_PMC_SR) & AT91_PMC_MCKRDY ) ) & (count--) );

                                at91_sys_write( AT91_PMC_MCKR , PMC_mask&(AT91_PMC_CSS));
                                count=30000;
                                while( ( !( at91_sys_read( AT91_PMC_SR) & AT91_PMC_MCKRDY ) ) & (count--) );
                                *///保存时钟设置,并设置低速时钟
                        //        printk("pmc mask :%x,set slow clk...\n",PMC_mask&(~AT91_PMC_CSS)|AT91_PMC_CSS_MAIN );
                                at91_sys_write( AT91_PMC_MCKR , PMC_mask&(~AT91_PMC_CSS)|AT91_PMC_CSS_SLOW );
                                count=30000;
                                while( ( !( at91_sys_read( AT91_PMC_SR) & AT91_PMC_MCKRDY ) ) & (count--) );

                                if( at91_sys_read( AT91_PMC_MCKR )==0x1300 )
                                        at91_set_gpio_value(LED0_PIN,0);
                                //关闭相关设置

                                //at91_sys_write( AT91_PMC_MCKR ,0x000);
                                //at91_set_gpio_value(LED2_PIN,0);

                                //plla set
                                PLLA_mask = at91_sys_read( AT91_CKGR_PLLAR );
                                at91_sys_write( AT91_CKGR_PLLAR ,AT91_PMC_PLLCOUNT|1<<29 );
                                count=30000;
                                while( (!( at91_sys_read( AT91_PMC_SR) & AT91_PMC_LOCKA  )) & (count--) );
                                count=30000;
                                while( ( !( at91_sys_read( AT91_PMC_SR) & AT91_PMC_MCKRDY ) ) & (count--) );

                                //关闭主晶振
                                at91_sys_write( AT91_CKGR_MOR,at91_sys_read(AT91_CKGR_MOR) &(~AT91_PMC_MOSCEN) );

                                //sdram_selfrefresh_disable(saved_lpr0);
                                //printk("ddd\n");
                                at91_sys_write(AT91_PMC_PCER,Peripheral_mask);
                                at91_sys_write(AT91_AIC_IECR,Irq_mask);
不知道l是否能直接使用内核内自带的程序,难道是真的要自己写驱动来控制吗?
另外,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我的驱动问题在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