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运放

楼主(2012-03-29):
推荐一款供电电压超过100V的运放!!

网友:
可能一直在做弱电的,工作超电压100V,真没有想过。

网友:
OPA445 最大Vs=90V更高的没用过……

------------------------------编辑增加-----------------------------------

去Ti随手搜了下,OPA454 Vs(max)=100V可以试试看。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推荐APEX(已被Cirrus收购)的 PA240,
供电电压能达到+/-175V。
虽然已经EOL了,但市面上应该还能买到,200多块钱一个。

现在的替代型号是PA340,指标基本一致。
http://www.cirrus.com/en/products/pa340.html

楼主:
谢谢!输出电流不大 。PA340的失调电压太大了点

网友:
确实需要这么高耐压的运放么?比如说输入、输出电压幅度。。。。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都贵的让你用不起......

网友:
也许差分运放就可以,不需要高压供电。

楼主:
要用运放做个恒流源,驱动APD!APD的反相偏压有60V左右。

网友A:
直接用运放不实惠,可以考虑用DC/DC升压然后通过倍压电路来实现,通过反馈控制DC/DC来控制高电压,我看到一些文章中有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运放不实惠,可以考虑用DC/DC升压然后通过倍压电路来实现,通过反馈控制DC/DC来控制高电压,我看到一 ...

就如通讯里调制和解调一样。

先降压处理,再升压。

网友:
如果单纯是个恒流源的话可以考虑用运放+三极管扩压

楼主:
运放+三极管扩压 能到达nA的可调精度吗

网友B(2012-07-28):
引用 楼主:
运放+三极管扩压 能到达nA的可调精度吗

简单试试就知道咯,我更喜欢运放+MOS管,基本的恒流源电路,我觉得采样电阻精度好,当然运放要极好性能的,是可以达到nA级别的,试验过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试试就知道咯,我更喜欢运放+MOS管,基本的恒流源电路,我觉得采样电阻精度好,当然运放要极好性能的 ...

这个和MOS的漏电流有关吧?

网友(2012-12-26):
你的APD电流源做好了吗?

网友C(2013-02-22):
我最近也需要一款高压运放,请问楼主找到没有? 100V/1A,难寻

楼主:
OPA454输出电流太小额

网友C:
最近在找,发现了几个,贴出来给大家参考。APEX美国军用PA系列的原装的要1000多块钱,用不起。LM143(80V)、MSK0004(100V)、OPA454(100V)、MSK600(150V)、SG143(80V)、3583AM(300V)、MSK162(350V)等

网友(2013-03-30):
普通运放加上外接的三极管或场效应管,接成Voltage Booster的方式,可以很容易做到+/-100V以上的工作电压。
附上一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网友:
ADI准备出一款100V的,ADA47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找,发现了几个,贴出来给大家参考。APEX美国军用PA系列的原装的要1000多块钱,用不起。LM143(80V) ...

最近在用OPA445的芯片,试验证明该芯片抗干扰能力和稳定差,单正90V供电,超个1~2V就烧坏了,相比之下OPA547和OPA548会更好些。

网友:
Many audio opamps can take high voltag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需要一款高压运放,请问楼主找到没有? 100V/1A,难寻

估计只能 呵呵 了

网友:
要求不是太高的话  自己用分离元件搭比较靠谱
22楼的更靠谱
其他的 你不差钱的话当我没说哦

网友:
运放供电使用浮动电源可以吗

网友(2014-04-09):
好像我不能下载。为嘛

网友(2014-09-16):
OPA454  运算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