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采集一个-10V~+10V范围传感器信号,前端怎么设置比较合理

楼主(2012-03-29):
传感器信号是-10V~+10V,

1,先用一个运放将-10V~+10V缩小到-1.0V~+1.0V,
2,然后再用一个反相器变为正常极性,
3,再用一个正相加法器增加1V,得到0V~2V,输入STM32

1,先用一个运放将-10V~+10V缩小并反相得到-1.0V~+1.0V,
2,再用一个减法电路Vo=V2 -V1,这里V1是第一步得到的反相 -1.0V~+1.0V,V2是基准1V
因为是减法,同时就把信号电压极性给恢复过来,得到0V~2V,输入STM32

不知哪种合理么,模拟了下似乎可行

但是同时存在一个问题:
比如我测量一组数据,并不关心他每个数据绝对电压多少,而是关注开始,结束两次的电压差,因为测量的是位移,而电压差最大也就是几十mV范围
但是每次开始测量时候,不能知道传感器的电压是多少,这样就得把传感器信号给缩小到一定范围内,造成stm32所测量得到的精度降低几倍,没有充分利用到12位ADC的优势。

楼主:
顶一下,希望精通模拟电路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A:
怎么不用差分信号转单端输出的运放,这样方便多了。。。

网友B:
先看信号是单端还是差分
如果是差分就处理成单端 如果是单端交流信号
先做Gain=0.1 缩减幅值后直接电平抬升就可以

另外STM输入信号最好还是不要从0V开始 小信号会被电源噪音淹没的
抬升成0.5V~2.5V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差分信号转单端输出的运放,这样方便多了。。。

我对模拟电路不太了解

看普通运放也是有V+,V-,认为能完成差分功能。

你意思是不是专用的差分芯片,如INA128之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信号是单端还是差分
如果是差分就处理成单端 如果是单端交流信号
先做Gain=0.1 缩减幅值后直接电平抬 ...

是单端输入的信号

网友:
恩,4楼说的有道理。。。先衰减电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模拟电路不太了解

看普通运放也是有V+,V-,认为能完成差分功能。

恩,我的意思是差分芯片。。。

网友:
个人意见用加法电路,抬升电平,放大倍数设置缩减倍数,一个运放应该可以搞定

楼主:
今天看到NI一个最低端采集卡,用电阻分压的确很简单实用

网友:
然后再接运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NI一个最低端采集卡,用电阻分压的确很简单实用

电阻网络是最合适的,问题是电阻没法使用标准值。

好在可以用软件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网络是最合适的,问题是电阻没法使用标准值。

好在可以用软件校准。 ...

请教下花生
单片机AD都是不能采集负电压的
网上看到通常几种思路:
1:先电阻分压,然后加法器提升电位
2:运放反相器缩小并反相输出电压,然后减法器提升电位恢复正向。
3:就是上面看到的3个电阻网络,好处是不用负电源,后面跟随下进入ad芯片

我看这第3种电阻网络很方便,只要电阻稳定温漂小,最后测量结果在单片机里面修正下就可以。

网友C:
用MC的直流分析 + 优化器得到:

40k 的电阻 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C的直流分析 + 优化器得到:

Vo=(1200Vi+4800Vref)/9600=0.125Vi+0.5Vref
这个参数比NI上面的要完美,30K,120K都是有卖的,40K找不到就用10K,30K串联,你这个计算实在太完美了

劳烦花生有空再帮我看下上面的图,怎么加法器电路得到的结果会有误差呢?我对模拟电路实在没什么概念

网友C:
从你的图上看,是输入-10V~+10V,输出0.25V~2.25V。
不需要用运放做加减法吧?重新给定目标值,再次优化:

网友:
话说俺越来越懒得算,越来越喜欢用MicroCap的优化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图上看,是输入-10V~+10V,输出0.25V~2.25V。
不需要用运放做加减法吧?重新给定目标值,再次优化 ...

多谢花生了啊
开始我没见过3个电阻的网络,所以才会想着用运放或者电阻分压10倍,我那同相加法电路也是网上搜索来的,估计有些错误。

不过有了你这2组计算电阻值,我可以很方便的进行1/8或者1/10缩小,直接用3个电阻的网络搞定省事。

网友:
我在这个贴子里受到了一些启发。

网友(2013-11-05):
下载了microcap 不会用啊 输入-10v~10v 输出0-4.096V的电阻网络是啥啊

还有那个输入和输出对应的图 怎么生成的啊

网友:
用普通大电阻(如100K)组合进行分压处理,然后接运放,然后接AD,然后软件处理,将分压值还原。。。电阻组合分压,可以自己计算得到合适的分压范围。电阻选同一批次的。

网友:
哎,现在的一个产品也是用到电阻提压。不过每个都要校正值,搞到测试很麻烦,不过不关我的事,我当看不见,哈哈。

楼主:
这是1年半以前自己发的,其实书上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