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论坛达人,可否有把QQ上的表情生成8×8点阵工具?

楼主(2012-03-29):
同标题,要这个工具能够自己DIY图形,这样的话可以自己画了,就不用老是在本子上画8×8的框了。

网友:
用取模软件啊,上网搜取模软件就行。

网友A:
截屏→裁切→转成BMP格式→取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屏→裁切→转成BMP格式→取模软件

解释的真详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B:
8*8的点阵,分辨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8的点阵,分辨率太低了。

哪位提供个注_册码哦?

网友:
已经有很多取模的软件了。且已经和_谐了

网友:
可以用取模软件,但是8x8分辨率太低了显示不全啊

网友:
8x8显示个数字的话还可以,图像就不行了

网友:
8x8分辨率太低了啊

网友:
8x8的效果看起来就是一团噪声

网友:
8x8只能显示字符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