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 TCP发送数据时发送几个后就断开链接了

楼主(2012-03-29):
at%iomode=1,1,1
at+cgdcont=1,"ip","cmnet"
at%etcpip="user","gprs"
at%ipopen="tcp","222.255.255.145",13001
at%ipsend="62"

我用串口定时5S发送一次at%ipsend="62"。每次发了十几个后就串口就会收到一条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然后错误都是ERROR: 14,socket链接还没有建立。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断的也太频繁了吧

网友A:
你的电源有问题吧,模块掉电了。

模块在发射时最大电流达到2A,电源不过关,就会出现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有问题吧,模块掉电了。

模块在发射时最大电流达到2A,电源不过关,就会出现掉电。 ...

是的,换个电源就行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