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可用51单片机控制收发短信的模块

楼主(2012-03-29):
以前看到过一种用51控制收发短信的模块,但不记得是叫什么名字去了但不是GSM模块,因为那个GSM模块好像挺贵。求各位知道的模块最好告诉我价格,多谢。功能只要能与手机发短信就可以。

网友:
很多了,经典GSM模块的有西门子TC35,TC35I;还有有华为的,有WAVECOM的,有SIMCOM的,有UBLOX的。几十块钱。贵的一两百。现在单纯的GSM模块应该比较少了,都普遍带有GPRS功能。

网友:
短信DTU,可以提供通过简单的串口指令直接收发短信的设备。不需要用户会GSM操作,不需要用户自己进行短信的编解码。内部一般是由电源+GSM模块+MCU+电平转换电路 几个部分构成。价格一般是GSM模块的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