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16C/62群的单片机是怎么下载程序的,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29):
项目是之前的工程师留下来的了,现在我接手了,老板由要拿出来维护,芯片是瑞萨的M30620FCPFP,我之前没有用过。现在就只有一块成品的电路,没有任何资料,不知道开发环境,不知道下载的方式,所以请大家来帮帮忙,指点指点。

由于项目比较急,有偿的也行,从开发环境构建,到程序的下载,最好能提供几个例程,指点下就好了。

或者有这个开发板的童鞋们能不能转让一块出来,本人高价收购。

如果不想那么麻烦,请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是怎么样下载的:

网友:
开发环境用瑞萨的HEW或者第三方IAR都可以,下载调试工具用E8A或者串口也行。最好去多看下这方面的资料或逛下论坛都有

网友:
通过串口可以下载程序,不过要密码。我们公司就用M16C的单片机,我下了一下,马的要密码。

楼主:
仿真器都在路上了,翻了很多资料,貌似就是这个片子不支持串口下载。而这板子已经留出了调试口,就是上面的那个10pin排针,应该接上仿真器就可以用了吧。不知道有没有禁掉仿真功能的功能呢???

网友:
买个E8A就可以仿真调试下载了

网友:
62貌似可以uart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