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去除重力方向加速度分量

楼主(2012-03-29):
加速度计测量的是“比力”,也就是重力加速度和运动加速度的和!现在我设计的一个东西类似于一个无线鼠标的东西,想利用加速度传感器运动方向的加速度二次积分求得位移!但是由于人手拿着板子是随机运动的,这样重力加速度和运动加速度同时带来影响!这样我就不能用测得的加速度值直接去积分,要把重力方向的加速度去除,这个加速度该如何去掉呢?大哥大姐们有没有做过类似产品的,给俺提示下,在这俺拜谢了!

      板上有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三轴陀螺只要给俺说明下算法就可以了,谢谢了!
这是一个网友的问题,现象我也同样遇到,所以借他的话来问一下,不会怪我侵权吧。呵呵

网友A:
先要有体坐标系和参考坐标系的相对姿态,然后将g向量变换到体坐标系,然后直接从体坐标系的测量值减掉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要有体坐标系和参考坐标系的相对姿态,然后将g向量变换到体坐标系,然后直接从体坐标系的测量值减掉就行 ...

仔细想了下  您的意思是说  先计算出来当前的姿态,  计算出来以后 再把重力加速度分散到各轴 在与当前测量的 各轴加速度对比  这样就能知道当前的 运动方向 得出运动加速度的分量了吧

楼主:
lijieamd 谢谢你的回答
怎么样减掉,能否说明白一点
因为加速度有倾角的时候运动时值是不断变化的,也就是说资态一直在变
而且相减后的值班不一定就是运动方向.比如我是往X缓慢方向运动,但由于Z轴也存在一定夹角
这时相对于z也有个变化的值。相减后z方向的相对加速度还大于X轴的相对加速度。这样就不对了

楼主:
回3 楼
就是3楼的想法
不知Name_006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首先要确定是要绝对方向,还是相对方向
我猜测是相对方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融合一个姿态,假设姿态对应的变换矩阵是R
假设参考系g向量是Gg,那么体坐标系的g向量就是Gr=R*Gg
测量的g向量是Gm,那么最终除去重力加速度的就是a=Gm-Gr
利用a重积分就能得位移,注意这个位移是相对于体坐标系的

楼主:
姿态融合的话是不是要用卡曼虑波来做呢?

楼主:
还是没有想到方法做。好难哦

网友:
一开始静止的时候,有一个G值,这时陀螺仪也要记着这个位置。
然后移动了,加速度值和陀螺仪值合在一起,陀螺仪值可以还原原来G值的方向,然后在各个分量上相减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3 楼
就是3楼的想法
不知Name_006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说的就是9楼的方法  根据三角函数吧重力加速度分散到各轴 再减去重力加速度的分量  这样就得到了各轴加速度量

网友C:
准确吗?我原来用过ADIS16405,加速度计两次积分来计算位移根本不准确。算法很容易,就是精度差。你用的是哪一款三轴加速度计?精度高吗?

楼主:
我用的是BMA020,精度还可以

网友(2012-04-28):
我看了你的帖子,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thxl_kis帅哥,我们QQ交流一下行不行,感谢!

网友D(2013-04-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大师说说详细的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大师说说详细的办法

设 An是加速度在导航系(地理系)中的分量,也就是要求的外部加速度量
Ab是加速度测量得到的比力
Cnb是b系到n系的姿态转换矩阵
An=Cnb*fb-[0 0 -1] T(矩阵转置)   这里取的是东北天坐标系

网友:
谢谢回答,只是数学忘差不多了
矩阵转置都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 An是加速度在导航系(地理系)中的分量,也就是要求的外部加速度量
Ab是加速度测量得到的比力
Cnb是b ...

能帮忙给出具体公式吗?

网友:
我用的是MPU6050,也在做姿态检测呢,我只想检测摔倒

网友F(2013-10-17):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是要绝对方向,还是相对方向
我猜测是相对方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融合 ...

你好!
首先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最近也在做小型无人机 关于通过测的空间三轴加速度 然后积分计算位移 从而确定无人机位置信息的硕士研究生课题!
其中 我觉得 这个问题就是关键性问题。
所以希望加您为好友  还望您能指点些关于这个问题。
再次感谢!
一个求知的网友

   ----小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
首先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最近也在做小型无人机 关于通过测的空间三轴加速度 然后积分计算位移 ...

传感器精度要足够高,不然基本无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是要绝对方向,还是相对方向
我猜测是相对方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融合 ...

知道怎么去处了、但有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求三维空间机体位移的时候,要去处重力加速度影响呢?是和坐标系转换有关还是?一个物体在三维空间运动,重力加速度是影响他的位移的啊 为什么要去除??着急啊 谢谢大家,劳烦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想了下  您的意思是说  先计算出来当前的姿态,  计算出来以后 再把重力加速度分散到各轴 在与当前测 ...

知道怎么去除重力加速度影响了、但有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求三维空间机体位移的时候,要去处重力加速度影响呢?是和坐标系转换有关还是?一个物体在三维空间运动,重力加速度是影响他的位移的啊 为什么要去除??着急啊 谢谢大家,劳烦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9楼的方法  根据三角函数吧重力加速度分散到各轴 再减去重力加速度的分量  这样就得到了各轴加 ...

知道怎么去除重力加速度影响了、但有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求三维空间机体位移的时候,要去处重力加速度影响呢?是和坐标系转换有关还是?一个物体在三维空间运动,重力加速度是影响他的位移的啊 为什么要去除??着急啊 谢谢大家,劳烦大家了!

网友(2013-12-04):
引用 网友F:
知道怎么去处了、但有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求三维空间机体位移的时候,要去处重力加速度影响呢?是和坐标系 ...

你想想  你只有知道3个方向的位移才能知道位置,位移由速度积分得,速度由加速度积分得,重力加速度影响不。

网友(2014-02-25):
我在想,三轴加速度的绝对值包含重力,但是变化量里头不包含重力。所以计算出三轴加速度的变化量,和时间积分起来,就是除去重力加速度的三轴加速度。

网友(2014-04-28):
我现在也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老板催的急,本来打算用陀螺仪做的,之前也做了陀螺仪二维的,但加上3维的以后,用陀螺仪做的老板觉得不合适,他想要加速度计做的,但加速度计读出的数据实在不知道如何去除重力的影响呀,楼主,2年过去了,你的问题应该解决了吧,能交流分享下你的想法吗?拜谢了   急求呀,希望楼主能早日看到,早日回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确吗?我原来用过ADIS16405,加速度计两次积分来计算位移根本不准确。算法很容易,就是精度差。你用的是 ...

能分享下你按楼上那些人说的算法吗?急求呀,拜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
首先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最近也在做小型无人机 关于通过测的空间三轴加速度 然后积分计算位移 ...

能指点下具体怎么把重力加速度剔除吗?我现在已经得到姿态角了,拜谢啦,我定义的是X轴指向北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能交流一下吗,急求,拜谢

网友:
积分这种得加速度传感器很灵敏才行你还是用陀螺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有体坐标系和参考坐标系的相对姿态,然后将g向量变换到体坐标系,然后直接从体坐标系的测量值减掉就行 ...

大神你好,你的理论我能理解了,但是如何根据这个姿态角去分解重力加速度呢?忘赐教呀,拜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9楼的方法  根据三角函数吧重力加速度分散到各轴 再减去重力加速度的分量  这样就得到了各轴加 ...

如何根据姿态分解重力加速度呀?现在已知姿态角了,求指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
首先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最近也在做小型无人机 关于通过测的空间三轴加速度 然后积分计算位移 ...

求分享心得呀?如何根据姿态角分解重力加速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知道怎么去除重力加速度影响了、但有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求三维空间机体位移的时候,要去处重力加速度影响 ...

怎么去除重力加速度影响呢?求分享心得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如何根据姿态分解重力加速度呀?现在已知姿态角了,求指导呀

我只是觉得理论上行得通 没实际操作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觉得理论上行得通 没实际操作过

哎  悲剧   就没有人实际操作过吗

网友(2014-06-23):
陀螺仪积分获得测量轴的姿态角,将重力分解为两个分量,一个是和轴方向同向的分量,一个是和测量轴垂直的分量,将测量值减去第一个分量就是该轴的加速度值了

网友:
2楼正解,楼主还是放弃BMA020吧,几块钱的东西做轨迹推算,还没有陀螺仪,现在的技术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传感器用ADI那几款几千上万级别的,这事才算有搞头。

网友:
有一种加速度计叫线性加速度计。
参考
http://hi.baidu.com/aokikyon/item/9961c3eae83c30d3ea34c90e

10 线性加速度传感器
线性加速度传感器简称LA-sensor。
线性加速度传感器是加速度传感器减去重力影响获取的数据。
单位是m/s^2,坐标系统与加速度传感器相同。
加速度传感器、重力传感器和线性加速度传感器的计算公式如下:
加速度 = 重力 + 线性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