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小车的直道弯道的判断(C语言编写)

楼主(2012-03-29):
现在我需要编写一个智能小车的程序,要实现以下功能:当小车在赛道上运动时,可以准确地判断出赛道是直道还是弯道,若是直道小车自动加速,若是弯道小车立刻减速.并且小车在任意时刻的速度都可以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要实现这些功能需要注意那些方面,如何画出程序框图???

网友:
楼主是想要参加飞思卡尔的那个??

网友:
没有具体的传感器~

网友:
采集并记录下若干个历史的寻迹点(具体地说,就是记录黑线或白线的传感器值),然后计算它们的微分(也可以计算斜率)当微分查过一个阀值时,表明当前在弯道上。具体代码我稍后贴出...以前写过的 我得找一下源文件...

网友:
续楼上,代码没找到....补充一点 也可以只计算前一次的采样值和本次采样值的差,超过阀值即为弯道 这个方法精度不高 不过对付弯度大的跑道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