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避障

楼主(2012-03-29):
请问超声波发射探头和接收探头一般离多远,测距或避障才好?还有一定要单片机发出40khz(占空比为50%)的方波,才可触发超声波发射和给cx20106接收?不是用模块的,而是自己做电路。电路图如下

楼主:
超声波收发探头安装的时候一般相距多远

楼主:
还有,这个电路图能不能实现简单的测距或避障?

楼主:
新手,莫笑。

网友A:
这个电路图可以实现避障,超声波收发探头安装的时候距离一般自己实验下就可以出来。

网友B:
除非是自己DIY学习,否则不如买现成模块,很便宜了,10来块钱,淘宝上大把,还有带串口、温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可以实现避障,超声波收发探头安装的时候距离一般自己实验下就可以出来。 ...

好的,我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是自己DIY学习,否则不如买现成模块,很便宜了,10来块钱,淘宝上大把,还有带串口、温补的 ...

因为要参赛,不可用模块,所以得自己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