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TTL转LVDS怎么接收的始终为1?

楼主(2012-03-29):
想尝试LVDS。把 FPGA 的IO口,通过 DS90LV049 (或SN65LVDS049)实现 LVTTL/LVCMOS <--> LVDS 转换。

当初是为了避免接口发生故障烧坏FPGA的IO口,所以加这个LVTTL/LVCMOS <--> LVDS 转换芯片。

看Datasheet,似乎LVDS比较简单,只在接收端用100欧姆电阻终结就行了。现在发现FPGA接收的始终为1。不明白为什么?希望有成功使用过LVDS接口芯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作为接收来说,内部用IBUFDS把差分转成单端,然后再处理。

网友:
楼主应该先说明使用哪家的FPGA芯片,XILINX 和ALTERA对LVDS管脚约束方法不同.
ALTERA 只约一个P端 .XILINX应该是2端都要约束.

网友:
XILINX也只需要约速P端,N端不用管,默认已经占用了。检查DS90LV049的片选有没有开,为什么不直接用FPGA的LVDS输出呢?配置输出要把LVDS的P端N端都接上。应该不需要转换,约速成LVDS时默认综合成的就是IBUFDS。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兄弟!
问题查出了,买了20片SN65LVDS049全部是坏的。直接换上申请的样片就ok了,能发能收用示波器看波形很漂亮。
也许是碰到了传说中的假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