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FD收到了

楼主(2012-03-29):
我的VFD收到了,包装相当给力,当然也有老陈声明的小缺陷,但玩的话,那个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缺陷了。公司没相机,回家补发图片。

整体而言,板子布得真的很漂亮,但生产工艺真的,看了下,下次换个好点的工厂加工就完美了。个人估计是老陈的铺铜方式导致焊盘散热过快,而SMT工厂可能没注意,按普通工艺生产的(温度曲线没调整),导致焊接不良。

网友:
都羡慕了

楼主:
五张怎么只有一张上去了,传照片有问题?

网友A:
lz处理一下图片尺寸不,3.xMB的照片原档啊,论坛吃不消的,看看armok处理过的才3xxKB呢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VFD就是漂亮

网友B:
我的VFD屏也收到了,在测试时发现在黑暗的环境下,屏停止显示时左边中间位置有个绿色的暗亮块。从左边到中间段比较亮。
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大家收到的是否也这样的?

网友:
我的明天就可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处理一下图片尺寸不,3.xMB的照片原档啊,论坛吃不消的,看看armok处理过的才3xxKB呢 ...

直接从相机卡里面拷的,没有处理。

网友:
呃,我这里好多图片都显示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VFD屏也收到了,在测试时发现在黑暗的环境下,屏停止显示时左边中间位置有个绿色的暗亮块。从左边到中 ...

我的没有,在关闭显示的时候,黑暗环境下可以看到屏上有几条红线,绿色的暗亮块没有,只能看见几个绿色的暗亮点。

网友:
真漂亮,要不是东西太多拍毕业带不走就下手了。

网友:
羡慕中,可惜不会玩STM那些高级玩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在关闭显示的时候,黑暗环境下可以看到屏上有几条红线,绿色的暗亮块没有,只能看见几个绿色的 ...
我的没有,在关闭显示的时候,黑暗环境下可以看到屏上有几条红线,绿色的暗亮块没有,只能看见几个绿色的暗亮点。

我可能真的“中奖”了。反正都只是用来做实验,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真的“中奖”了。反正都只是用来做实验,无所谓了。

这个好供电有关系的,如果是你的线比较粗,供电电流充足(实际约500mA),对应的显示亮度就会比较高,同时显示关闭后,对应的"背景"显示也会比较明显.
个别的会有极小的小亮点(这个点比正常的显示点小很多,我想应该是生产工艺中的杂质).
如果你用的USB线比较细,自然就看不到关显示后的亮背景了.

网友:
黑暗环境下可以看到屏上有几条红线这个是正常的,还有右上角的黑色应该是VFD的工艺造成的。VFD内部应该是真空的,那个黑色位置是应该是抽真空后,封闭的时候造成的。

网友C:
左边有10列dot明显偏暗。
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灯丝的问题,还是供电的问题,还是.......
从这个照片来看,这个VFD Display Module并不完美...
希望是因为相机快门跟VFD扫描频率叠加带来的现象。

网友:
羡慕啊,好久我才买得到这给力的屏啊

网友:
等待我的屏收到后装配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有10列dot明显偏暗。
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灯丝的问题,还是供电的问题,还是.......
从这个照片来看 ...

这个是供电问题,那条线不行,用我硬盘线,那个是什么艳丽的。我这个暂时没时间弄,收藏了,有时间再搞的,屏没有问题的。

网友:
漂亮  可惜就看到一张啊   忍住诱惑~·

网友:
想用VFD做神马?

网友(2014-04-28):
我也买了一块,还在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