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24VAV负载是否在工作的电路

楼主(2012-03-29):
用交流光电耦合器,不知道是否能检测交流负载是否在工作,还是已经断线了,或者说烧毁了

网友:
光耦这么用?开玩笑吧。

楼主:
呵呵,我也是被逼的,原计划用电感线圈,半整流桥,然后再测

有什么好办法,请赐教

24VAC负载,加热器,2VA功率,继电器控制开关,担心烧毁或断线,需要在继电器吸合后,检测是否工作

网友:
光耦单独驱,控制驱动级就行,你这个光耦电流没这么大

网友:
这光耦已经烧掉了……
光耦串个电阻,然后并在你的加热元件两端。
电阻1K应该可以。

网友:
检测烧毁或者断线?测试加热器的温度最好了吧。2VA的功率?好小啊。打错了吧。

楼主:
没打错,加热器只加热一节一号电池那么大的东西,2VA,也就几分钟的事情

因为距离加热器有一定距离,伸出温感探头又需要布线,而且安装太繁琐

只是想检测继电器闭合后,线路上有电流即可,而且是交流,并接检测设备都无法获得线路上真实是否有电流吧?

楼主:
2VA我算了算,有功电流只有80MA,但是不知道峰值电流能到多少,倒是找到有80MA的交流驱动光耦,但是不知道从原理上这么是否说的通?

或者还是只能用互感器,然后在互感器两头串个电阻,测电阻电压么?

就像这样?

楼主:
自己顶一下,急需解决!

楼主:
郁闷,那位能给指条路,谢了

网友A:
用霍尔应该可以啊

网友B:
楼主的负载是啥东东啊?检测负载的状态行不通吗?,,如果负载的工作电流是变化幅度相对小的话,可以检测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负载是啥东东啊?检测负载的状态行不通吗?,,如果负载的工作电流是变化幅度相对小的话,可以检测工 ...

负载是个加热线圈,没在PCB板边上,只能检测负载的工作电流判断是否在工作,还是断线或损坏了

电流变化幅度不大,不过只是想检测有没有电流,不需要检测有多少电流,所以想尽量节约成本,简化零件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高招可以简便的检出是否有交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霍尔应该可以啊

霍尔?麻烦细说一下好么?

我只知道霍尔元件可以检测磁物体接触,不知道怎么让它检出电流,难道是说电线绕在铁柱上,铁柱一头放个霍尔元件?

网友C:
串联一个几欧电流采样电阻,使用ad就能够测量出电流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霍尔?麻烦细说一下好么?

我只知道霍尔元件可以检测磁物体接触,不知道怎么让它检出电流,难道是说电线 ...

有一种传感环,你把线穿进去,就能检测到有没有电流通过了。有一种体积很小的,就是霍尔做的。当然更多的是线圈做的。

网友:
检测负载是否在工作的电路,应当很多。但是1楼给出的电路是错误的。

1.交流(24VAC)加热负载的供电线路中串入检测光耦,光耦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破坏了交流全波供电,成为半波供电了。
2.即使不考虑上述原理性的错误,100多毫安的正向峰值电流早已把光耦干掉了。

网友:
发现楼主简直是不懂电路设计。。。

就如JQ_LIN所说,方法很多。俺就以你原本的想法给你引导下:

你在电路中所表达的仅仅是个基本的东西,依靠流过光耦内部发光管的电流来检测。想法是没错的,但实际设计时要考虑的问题就多了。
任何元件都不是理想的,比如光耦,这里只说发光管部分,几乎所有的光耦内部的发光管都是红色LED,最大正向电流20多mA,正向压降在1.2~1.9之间,反向击穿电压只有几伏。

先考虑正向电流,由于负载电流达100mA,如果这个电流全部流经LED,结果可想而知。。。怎么办?很简单,分流,并联一个电阻就可以。假定LED正常工作电压1.9V,正向工作电流10mA,那么分流电阻要分去90mA,压降1.9V,计算可得分流电阻的阻值:1.9V/90mA 约为 21欧姆,取标准值22欧姆。消耗功率约170mW,按2~3倍的功率选0.5W的22欧姆电阻即可,考虑到元件质量、散热等问题,必要时可以加大到1W。

再考虑LED的反向击穿问题,实际上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反向击穿(负向电压),更重要的是负向电流。你原图中并未考虑这个问题,只是当作直流电来处理了,即便LED不会被烧毁,你的负载也只能产生一半的功率。解决起来更简单,在LED上反向并接个二极管即可。由于反向时电流几乎为最大的100mA,反向电压20多伏,选择常用的100V反压,正向电流1A的1N4002即可,实际上50V,1A的1N4001也可以。
加入这个二极管之后,由于正向电压只有0.7V,分流电阻上消耗的功率会比原来的170mW小,小于90mW,俺没算,你自己算吧。

这样,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这种方法有个前提,即,分流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是否能够容忍?如果不能容忍,则要采取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一个几欧电流采样电阻,使用ad就能够测量出电流啦。

直接串在原线路两端吧?那不相当于把交流24引入AD了么?

是说互感器两端串电阻,会生成一个交流电压么?只是不知道AD是否能识别,下午去弄俩互感器试试,小变比的貌似还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传感环,你把线穿进去,就能检测到有没有电流通过了。有一种体积很小的,就是霍尔做的。当然更多的 ...

找到你说的这种,多谢,叫霍尔电流传感器,体积跟继电器差不多大,输入端如果有交流电流,会输出电压信号,是达到要求了

但是问了几家造价颇高,此零件超过了我PCB板上所有其它零件的总和,成本翻倍都不止,因为他们是当计量设备造的,精度FS0.8,里面有高精度的运放电路

所以想知道,自己是否能组一个简单的,因为只想检出电流是否有即可,对我来说,50ma和100ma没有区别,认为负载在工作,没有烧掉

网友:
上面是检测220VAC的电路,不知道合不合适你...

网友:
觉得改一下参数应该可以

网友:
还没上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你说的这种,多谢,叫霍尔电流传感器,体积跟继电器差不多大,输入端如果有交流电流,会输出电压信号 ...

俺恨不能去帮楼主搭个电路。你找个铁磁环,初级绕几圈,线径根据电流大小选,次级多一些,再把这个信号放大就行了。
另:霍尔电流传感器也有便宜的,不要用计量的,那是仪器用的,当然价格高。

网友:
算了楼主,来个简单的吧,串一个灯泡(在不影响负载工作的前提下),另外一端灯泡对着光敏电阻,吧光敏电阻和灯泡装在一个小盒子里,检测光敏电阻的状态就知道了。这个有些粗造,不过还算实用吧。

网友:
要是不喜欢,就上热敏电阻也行,搞个电桥电路放大,检测热敏电阻也行

网友:
负载是电阻性的还是电感性?如果接近纯电阻,就简单了
负载电压20V,光耦分走2V应该问题不大。光耦反向并一个二极管,再并一个电阻,串到负载上即可。
光耦并联电阻的选择:在你的最低工作电流下分压1.9V,所以也就是11欧
如果你的工作电流变化比较大,可以在光耦上串一个小电阻,然后再整体并电阻分压,这样测量部分的压降就大一些了,但工作范围也大一些(光耦的发光管的特性接近恒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