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34063电路可以吗?

楼主(2012-03-29):
供电电源不是很稳定,6~20V的电压,希望输出5V~5.5V电流100mA,给手机充电,有木有什么成熟的方案?7805行不?34063呢?
本人是电源小白~请赐教。

补充内容 (2012-3-30 20:27):
注:电源是AC 6~20V

网友:
楼主是妹纸?论坛规矩,上真实PP,然后回答问题。

网友:
不稳定的电源,加上合适的几百UF的电容,看稳定到多少伏,如果在7.5--10V左右,就用7805,如果更高,就34063伺候。

网友:
100mA够手机充电?现在随便一个手机电池容量都1000mAH以上,100mA得10多小时才能充满……

最简单的方案上淘宝搜3R33就是了。

网友:
USB接口都可以500mA的(USB经常用来给手机充电),你这充电电流也太低了吧。
按你的要求,7805应该不适合,34063可以考虑,是很常见的芯片,(开关电源)效率高,功耗少,DIY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