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FPGA设计一个DDS,怎么进行管脚恩分配和时序约束啊?

楼主(2012-03-29):
我想用FPGA设计一个DDS,怎么进行管脚分配和时序约束啊?管脚分配和约束要注意哪些问题?要去学些什么东西啊?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不用管,DDS速度不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DDS速度不算高

嘿嘿...进行管脚分配时,我可不可以QUARTUS II 布局布线默认的管脚啊?

网友A:
我用XILINX,不了解QUARTUS

网友B:
当然不能用默认管脚,QUARTUS软件布的管脚与你的电路原理图上的连接DA的管脚肯定对不上的.
如果仅仅用于看看资源,还是可以的.

网友C:
要先按原理图分配好Pin,才能做时序约束吧,时序约束入门推荐你看“特权”同学的blog,
Mentor的Pads和Expedition里面的工具集IOdesigner,Dxdesigner,Layout(Pads/EE)可以方便的进行FPGA的PCB/SCH的PIN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能用默认管脚,QUARTUS软件布的管脚与你的电路原理图上的连接DA的管脚肯定对不上的.
如果仅仅用于看看 ...

那我可以用什么方式进行管脚分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先按原理图分配好Pin,才能做时序约束吧,时序约束入门推荐你看“特权”同学的blog,
Mentor的Pads和Expe ...

是不是i就是说我管脚分配好了,再用那个工具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XILINX,不了解QUARTUS

好滴~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先按原理图分配好Pin,才能做时序约束吧,时序约束入门推荐你看“特权”同学的blog,
Mentor的Pads和Expe ...

那位“特权”同学的blog,怎么看啊?在哪啊?等待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位“特权”同学的blog,怎么看啊?在哪啊?等待指点......

http://bbs.ednchina.com/BLOG_ilove314_178509.HTM
呢称:ilove314     文章(392)     访问(1501962)     评论(1469)     投票(101)     订阅本博  RSS
介绍:     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思考,在实践中总结,在实践中提高;也许,在特权同学的原创博文中会有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和文字,也非常期待各路好手分享自己的看法和见解,特权在此先谢过了!~_~
    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And you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 ----John 8: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ednchina.com/BLOG_ilove314_178509.HTM
呢称:ilove314     文章(392)     访问(1501962)    ...

   谢谢咯~~~

网友:
跟据电路图直接配置就可以

网友(2014-05-19):
好像之前在学校搞得DDS没有理会过时序约束什么的,都是直接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