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基于STM8的增量式PID制冷片温控器(欢迎板砖)

楼主(2012-03-29):
原创开源

此电路和程序已经过实际测试,性能稳定,我用的是6A的制冷片,没有啥问题哈,IRF530稍微有些暖而已。

电源:LM2596
CPU:STM8S103K3T6(内部16MHz RC)
测温装置:DS18B20
制冷片驱动电路:PC923+IRF530

编译环境:IAR FOR STM8 V1.3
程序框架:500ms时间片
控制算法:PWM的增量式PID(参考论坛上的资料)

原理图

主函数

//#include "stm8s.h"
#include "APP.h"
void main( void )
{
  BSP();
  while(1)
  {
    Timer_Delay_100us();
    //Timer_Delay_20ms();
    Timer_Delay_500ms();
  }
}

完整程序

网友A:
希望楼主做一个既能制冷又能制热的控制电路.....

网友:
参考下 STM8下载和STM32不一样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做一个既能制冷又能制热的控制电路.....

这个也不难,采用电机控制的那种桥式电路就OK了

楼主:
制冷片:淘宝上很多的,原理可以在网上搜索,通电时一面发冷一面发热,但是要在发热的一面加装散热片,否则发冷的一面受发热影响温度变化就抵消了。给制冷片加反向电压,那么冷热面也就相反了,所以只要采用控制电机用的桥式电路就可以有效控制制冷片加热和制冷。
MOS管驱动电路要注意MOS管本身的栅极电容影响,PC293式专门驱动MOS管和IGBT的光耦芯片,可以参考手册就知道了,和平时两个三极管搭建的MOS管驱动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制冷片:淘宝上很多的,原理可以在网上搜索,通电时一面发冷一面发热,但是要在发热的一面加装散热片,否则 ...

想学习下楼主的PID算法,可是下载不了,可否发一份到我的邮箱 517800972@qq.com ,先谢过了~!

网友:
下载有问题,文件大小0字节!

网友:
附件无法下载,看来新论坛有些功能还需要继续完善。

楼主:
上传了n次,还是不能下载,呼叫版主,呼叫莫老大~~~
不知道为啥另一个帖子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了n次,还是不能下载,呼叫版主,呼叫莫老大~~~
不知道为啥另一个帖子就没问题 ...

可以上传到另一个帖子试一下!

网友:
确实是0字节,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下载...

网友:
现在下载下来是1.62kb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确实下载下来的文件大小只有1.62kb。
下载问题不知何时能解决。

网友:
为什么我下不了呢? 一直停在那。

网友:
楼主能否把文件发我邮箱 83799147@qq.com
或者共享网络硬盘

网友:
依旧是1.62kb

楼主:
重新上传源程序在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学习下楼主的PID算法,可是下载不了,可否发一份到我的邮箱  ,先谢过了~! ...

在19楼了,我的PID算法是直接在坛子里COPY的

网友B:
可下载了,先谢了,即可加热又可降温,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下载了,先谢了,即可加热又可降温,mark

是一面加热一面降温,因为只需制冷功能,没用桥,也就不能反向控制了

网友(2012-04-28):
我也想学习一下楼主的PID算法,嘻嘻发我邮件好吗~
1340935442@qq.com

网友(2012-06-09):
lz您好 请问 您用的哪款制冷片啊 我在tb上搜的多是12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冷片:淘宝上很多的,原理可以在网上搜索,通电时一面发冷一面发热,但是要在发热的一面加装散热片,否则 ...

刚试了一下lz的制冷片驱动的模块 发现mos管很热
我用的制冷片是12V6A的 之前还特地问了卖制冷片的店家
说…6A的只有12V的 这样的话
加载mos管上面的电压不就有 12V么 乘以6A 不是热耗很大么
小弟刚学习这些 不甚了解 希望lz能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做一个既能制冷又能制热的控制电路.....

制冷片反接就是制热。。。

网友:
我以前做电赛的题目的时候做过这个。。我在MOS管上面加个小风扇专门对着它吹。。。

网友(2012-07-17):
嗯,PID算法,很想学的东西哦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啊,郁闷啊

网友C:
楼主,请点拨小弟几个关于硬件的问题。第一,LM2596开关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是3A,如果是一级制冷的话,制冷片需要的电流已经超过3A勒,这点不明白。第二,制冷片这么大功率,你是用变压器变压的,还是用可控硅啊。第三,用光耦和场效应管是做驱动电路还是做得控制电路啊,你写的是驱动电路,,,谢谢。

网友:
收藏一下,不过用DS18B20来测温实在是太慢了吧

网友:
能下载的,我已经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点拨小弟几个关于硬件的问题。第一,LM2596开关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是3A,如果是一级制冷的话,制冷 ...

1.LMM2596是给系统供电的,5V系统,制冷片是12V供电,电源外接;
2.利用MOS关通过小功率控制大功率,这个是基础知识,不解释或者同上;
3.先定义好驱动电路和控制电路的定义,个人认为在此处,两者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光耦是特殊光耦自己去查资料,专用于驱动MOS管的,至于为什么这么用,也是基础知识,MOS管驱动方面的,自己去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LMM2596是给系统供电的,5V系统,制冷片是12V供电,电源外接;
2.利用MOS关通过小功率控制大功率,这个 ...

谢谢。 也就是说mos管是开关用。

网友(2012-09-07):
楼主,能不能说说功能显示和原理,LCM045A是什么屏?串口有什么作用,这样更容易读懂程序。谢谢

网友:
有意思,有空可以搞搞实验一下

网友:
  DisTemp = EEPROM_Read(0);
  if(DisTemp >= 127) DisTemp = -1 - (0xFF - DisTemp);
  if(DisTemp < -20)DisTemp = -20;
  else if(DisTemp > 40)DisTemp = 40;
  tempset = DisTemp*10;      //将温度值转换为PID值;
这几行程序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主,温控的精度多少呢,能达到0.1度吗?

网友(2013-01-19):
灰常标准的PID算法,我把楼主的PID算法放入我的产品中,运行非常好

网友(2013-08-09):
请问楼主的控制精度是多少?

网友(2013-10-08):
什么时候能出一个加热和制冷同时控制的就更好的了。

网友:
我已经下载了 19楼 可以下

网友(2014-04-14):
请问楼主的PWM频率是多少?

网友(2014-05-16):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做一个既能制冷又能制热的控制电路.....

制冷片这东西,反过来就制热了。大学时候用泡沫箱做来冰啤酒。唉,不堪回首啊!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4-12-31):
学习一下楼主的PID

网友:
开源基于STM8的增量式PID制冷片温控器 不错

网友:
原理性研究

网友:
不知稳定精度怎样

网友:
想学习一下,下载不了,不知道楼主能否发一份给我,liuchg1981@163.com
多谢

网友:
有没有作品展示一下看看。。。。。

网友(2015-03-10):
感谢,值得参考

网友(2015-09-29):
楼主亲苦了,楼主亲苦了,

网友(2018-04-18):
看网上资料说PWM会影响制冷片效率,是不是PWM配合L C 转换为电压会更好呢?
最近也在研究制冷与加热的恒温控制。

网友(2018-12-18):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2019-01-22):
正考虑控温控湿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