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一个接口电路,,为啥这样搭建呢

楼主(2012-03-29):
看看这个电路  bav 99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嵌位? 静电保护?
这个电路是接在输入信号接口的位置。。

还有 阻容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A:
整流->过零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过零检测

貌似不对

楼主:
BAV99这个元件的设计是出于ESD的考虑,怕信号线易受到ESD的干扰或者放电损坏电路,因为这些接口都是互相对接的,怕接到的信号有大的静电。、
1,当有一个正的静电加到此信号时,接地的二极管不导通,接电源的二极管导通,电位钳位在5+管压降
2,当有一个负的静电加到此信号时,接电源的二极管不导通,接地的二极管导通,电位钳位在负的管压降
此电压加的一般是信号线所能承受的电平电压BAV99这个元件有TVS管的作用,此处完全可以用TVS静电保护管替代,而且TVS管的性能更佳
R425这个电阻起到一个阻抗匹配的作用。

网友A:
T2应该是交流信号吧?我猜的:)
过整流后变成直流脉动,定期导通PC817的LED,虽然并不是标准的过零信号,整体有些offset,软件里面补偿即可。

网友:
兄弟,5楼的图当然是电压钳位用了。
你觉得2楼和5楼的用法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不像是做保护的,偏向整流的说法,当线路上有差分信号并达到一定强度时,触发光隔,探测是否有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2应该是交流信号吧?我猜的:)
过整流后变成直流脉动,定期导通PC817的LED,虽然并不是标准的过零信号, ...

明天我去搞定t是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过零检测

直接想法就是整流的,
不过师傅说不是好像。
我再弄清楚采集信号。
再反馈到论坛

网友B:
唉,帖子到处乱发。。。。是仿真么?

那四个二极管,明显是桥式接法。输入端的标号 T2+、T2- 说明信号是有极性的。还整流个球啊?
电路也并非什么过零触发用的,难不成触发信号需要延迟?不然加个电容做什么?
典型的自动改变极性的电路,很常见的。
左端的电阻是为光耦内部的LED限流用的,光耦内部一般都是小功率红色LED,电流小于20mA,具体的看型号。

并联的电阻电容没法计算,不知T2+、T2-接的是什么,或者说不清楚信号性质如何。但从给出的数值上看,只是避免干扰产生误动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帖子到处乱发。。。。是仿真么?

那四个二极管,明显是桥式接法。输入端的标号 T2+、T2- 说明信号是有 ...

哥们把我要说的都说了,呵呵,顶你一下

楼主:
恩 检测的是数字信号。说的就是交流信号,什么频率信号  我也不是很明白。但是电路的作用就是 整流了 没有嵌位作用。防止输入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