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if(a等于1或者a等于2)怎么写

楼主(2012-03-29):
if(a等于1或者b等于2)
   {
   c=3
  }
等答案
我是这样写的
if((a==1)||(b==2))
   {
   c=3
   }
这样对吗,标准是怎么写的

网友:
貌似就是这么写的
if((a==1)||(b==2))
   {
   c=3;
   }

网友A:
你是对的……
只是有时为了防止少写了个等号
if((1==a)||(2==b))
{
      c=3;
}

网友:
3楼是最正确的方式,楼主记住这种用法,此贴可以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对的……
只是有时为了防止少写了个等号

这个

想你这样贴代码的方法是???????

网友:
lz的还可以去掉一层括号.这种基础优先级可以不要括号了,基本上不会有人误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

想你这样贴代码的方法是???????

就在回复的编辑器里边有插入代码的代码……
图标的样子是<>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插入代码……这个我就打不出示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在回复的编辑器里边有插入代码的代码……
图标的样子是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插入代码……这个我就打不出 ...

发现了,我太粗心了

没有留意

谢谢了

网友:
int a;
if((a>0)&&(a<3))
{
    c = 3;
}

网友:
楼主的写法与9楼的写法相比更容易理解。

网友:
我都是加(),优先级到现在也记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