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的小车--会跳的小车,

楼主(2012-03-29):
视频来源于youtubee,按点击率排名第二的就是,, 第一次看,令我吃惊不小,外国真是牛人满天飞啊,什么车都能做出来,连看了好几遍attach://3089.rar
还不太清楚视频怎么直接插进来,所以传的是压缩文件,

楼主:
不怎么会传附件,试了一下,直接复制上面的连接,也是能下下来的,大家讲究着看,

网友:
:
    哈,刚看觉得既牛又逗,到最后显示波士顿,就又增加了一层敬重。这技术在军事警用侦查和外星宇航探险上,必将又有大作为。

网友:
    替楼主把优酷视频贴上来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cyNzk5NjI0/v.swf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跳的

网友:
这太nb了,居然跳上二层楼。。。。也没看明白怎么跳的?

网友:
    视频刚开始车体后面有一个圆嘴,我猜是靠这个把内部压缩空气喷出来实现弹跳。

网友:
神奇,厉害,不知道怎么实现的,要是自己做出那么一个就厉害了,在勘测领域应用应该很好~~

网友:
估计是利用了气压之类的东西

楼主:
小车,也确实很耐摔,二层楼,摔上摔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首先佩服这机器的抗摔能力,那么高摔下来都不散架,其次,佩服电源的输出功率,那么高,得需要多大的功率啊,

网友A:
这个用弹簧就能实现,压缩空气复杂了,体积太小,可能做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弹簧就能实现,压缩空气复杂了,体积太小,可能做不来。

我也觉得是用弹簧做的, 因为弹簧完全能做到,并且这么小的东西做气压难度非常大。

网友:
听声音重量是比较小的,还那么抗摔,不能有太复杂的机械部件在里面吧。

网友:
以前听过一个报告,国内也有研究这个的,好像是上交的老师,不过没这个牛,主要用于太空中的恶劣环境下的

网友:
减震应该是 用的合适的塑料材料吧  应该没有复杂的机械结构

网友:
我想说,它的控制系统太TM稳定了

网友:
上bostondynanics看了一下datahseet,里面说“It can jump 25 times using the piston actuator and onboard fuel supply.”,看来估计真是气动的

Power
Battery: Rechargeable Li-polymer
Jump Actuator: disposable fuel cartridge
Endurance: 2 hours, 25 hop

貌似弹跳执行器是一次性的,估计是跳上25次就得换新的

网友:
注意到这一句
“The robot uses gyro stabilization to stay level during flight, to provide a clear view from the onboard camera, and to ensure a smooth landing. Sand Flea can jump about 25 times on one charge.”
仔细看了视频发现机器每次下落都是保证了四个轮子同时着地的,这样应该能减少不少冲击防止单轮子着地然后悲剧

网友:
NEWS講 压缩空气,跳25次要冲電

网友:
真的是太好看了 我觉得咱也应该来一部

网友:
如果跳的过程中,车能保持平衡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强的车,第一次看见,和飞的有的一拼。

网友:
车轮换成软性的,效果应该会更好。

不过真的很NB哦。

网友:
是的,先支起来,成70-80度左右,,然后才喷气向斜上飞出去~

网友:
跳的高度还是可控的。

网友:
觉得抗摔打能力才是最NB的

网友:
这个不顶不行~~~~~~~~

网友:
平衡落地,牛13

网友(2012-07-28):
气动的、在一个纪录片里面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