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搞了好久麻烦大家帮帮忙 关于52的 T2的问题

楼主(2012-03-29):
//我准备用捕捉的方式进入中断 控制 led的打开与关闭,就是按键的时候产生脉冲进入中断控制,可是没有反应,大家帮我看看,感谢!
#include<reg52.h>
sbit led=P2^2;
void main(void)
{
  EA=1;
  ET2=1;
  T2CON=0x01;
  EXEN2=1;
  TL2=0;
  TH2=0;
  RCAP2H=0;
  RCAP2L=0;

楼主:
#include<reg52.h>
sbit ledl=P2^2;
void main(void)
{
  EA=1;
  ET2=1;
  T2CON=0x01;
  EXEN2=1;     //定义定时器2为捕获计数模式
  TL2=0;
  TH2=0;
  RCAP2H=0;
  RCAP2L=0;
  TR2=1;
  while(1);
}

void f(void) interrupt 5
{
   EXF2=0;
   led=~ledl;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定时器的序号是从0开始的,定时器1为ET0,定时器2为ET1.还有中断函数的序号好像是从0到4吧.你怎么出来个 ...

ET0是定时器0,ET1是定时器1,定时器2的中断序号就是5…

网友C:
什么型号的52?
好像stc的52有木有T2?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0是定时器0,ET1是定时器1,定时器2的中断序号就是5…

这个没问题吧有三个定时器啊 T0 T1 T2
中断序号是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52?
好像stc的52有木有T2?

是用的stc89c52
有T2哦

网友:
这个应该用输出比较方式的吧?

网友:
呃~~8XC52的T2没有输出比较模式,那就只能用自动重装模式.......

网友A:
请问楼主一定要用定时器2的捕获来处理按键吗?我认为用外部中断就能做到,或者楼主是为了学习定时器2的捕获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一定要用定时器2的捕获来处理按键吗?我认为用外部中断就能做到,或者楼主是为了学习定时器2的捕获 ...

我只是想试试这个功能,可惜没有弄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试试这个功能,可惜没有弄出来

rookieli 用哪个公司的单片机,建议把数据手册看清楚了。AT的我没用过,只用过STC,不过STC关于T2定时器的说明有点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okieli 用哪个公司的单片机,建议把数据手册看清楚了。AT的我没用过,只用过STC,不过STC关于T2定时器 ...

stc的 谢谢啊 这个暂时搁置到这里算了 以后慢慢搞

网友:
对着手册看reg52.h中的的寄存器地址定义对不

网友:
还要看中断序号是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