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在电源上为什么全用直插芯片-来问问题的

楼主(2012-03-29):
请教各位大师一个问题:春风在电源上全用直插芯片,是因为内部是基准,运放这些东西的原因么,还是个人爱好而已,还是别的什么更高深的理论........以前只听说过在高速数字电路中贴片对信号比较有利
顺便再问一个,用moc3061过零型光藕控制可控硅 开启时间会和实际零点有多长时间的偏移呢,打算在电源变压器前放个过零型光藕控制可控硅预调压,不知道变压器前放可控硅这种结构有什么问题不

网友:
可能是直插件个大好手工操作

楼主:
应该不只这么简单吧

楼主:
离板子距离远,板子发热对元件的影响会比贴片小?

网友A:
直插的元件比较好焊接,过零光耦的延迟可以忽略了,一般都是在变压器输出加可控硅斩波的,初级没试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B:
好像直插的价格还要高点,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插的元件比较好焊接,过零光耦的延迟可以忽略了,一般都是在变压器输出加可控硅斩波的,初级没试过,不知 ...

谢谢解答
可控硅斩波就有点像开关电源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直插的价格还要高点,学习下!

价格好像是现在直插芯片使用量减少造成的吧

网友:
直插体积大,料多,贵点很正常。
手工焊接的可靠性直插比贴片好。

网友:
直插元器件各方面参数,余量大的型号容易选择,毕竟这是电源, 可靠放在首选, 其次在考虑体积

网友C:
可控硅预调压是否会带来噪声的?

网友:
对于大部分网友来说,手工焊接容易些,更换也方便。毕竟贴片焊接能到无机酸mm水平的还是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预调压是否会带来噪声的?

所以才想过零触发

楼主:
变压器前加可控硅就还得要一个变压器为系统供电,变压器输出用单向可控硅整流比较可行,还可以加个精密过零检测电器

网友:
楼上,无机酸是mm?有冇搞错?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好像是现在直插芯片使用量减少造成的吧

芯片价格 和 出货量 严重成反比!

网友:
可控硅斩波的话 后级滤波可能不好做

楼主:
别都往斩波上想呀,不管可控硅放变压器前后,我都要努力让他在零点开通的

网友D:
我最近一直都琢磨这个事情,变压器输出加可控硅预调压
好像安捷伦电源就有一个预调压电路,不过它使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一直都琢磨这个事情,变压器输出加可控硅预调压
好像安捷伦电源就有一个预调压电路,不过它使用MOS管 ...

网站上老陈弄了一个,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用这个来控制几十V的交流,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估计用这个结构估过零启动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调整速度会跟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来控制几十V的交流,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估计用这个结构估过零启动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调整速度会跟不上 ...

我看过老陈的作品,但是不太懂·····
大侠可否指点迷津啊?

楼主:
你可别叫我大侠,我就一修理工,正在为下一份工作发愁呢
老陈的作品预调压用的是斩波的方法,变压次级输出整流后用mos斩波,再接大电容滤波,后面再加稳压
感觉这种结构和开关电源有点相似,只是后级输出中的非直流成份要比220V开头电源小

以上仅个人观点

网友:
用了贴片以后发现,其实贴片是个好东西,个人感觉贴片稳定性并不是比直插的差,甚至稳定性更好,对于模拟电路,性能似乎也好一点……

网友:
贴片其实很好,看趋势就可以证明了,只是做技术的都比较顽固不肯接受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