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按键控制流水灯

楼主(2012-03-29):
按键切换时不太灵敏  大家看看。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intrins.h>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define  port P1
uchar  tim;
uchar System_Mode;
void delay_ms(uint ms)//毫秒级带形参延时子函数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0;j++);
}

void LED1();
void LED2();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0)
    System_Mode=1;
        if(key2==0)
    System_Mode=2;

        switch(System_Mode)
         {case 1:
          LED1();
          break;
         case 2:
         LED2();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ED1()
{tim=100;
   while(1)
  { uchar i,A;
   A=0xfe;
   for(i=0;i<8;i++)
   {port=(A<<i)|(A>>(8-i)); //循环左移
    delay_ms(tim);}
   A=0x7f;
   for(i=0;i<8;i++)
  {port=(A>>i)|(A<<(8-i));//循环右移
   delay_ms(tim);}

  if(key2==0) break;
}
}
void LED2()
{

tim=1000;
while(1)
{
uchar i,A;
A=0xfc;
for(i=0;i<8;i++)
{port=(A<<i)|(A>>(8-i));
delay_ms(tim);}
A=0x3f;
for(i=0;i<8;i++)
{port=(A>>i)|(A<<(8-i));
delay_ms(tim);}

  if(key1==0)break;
}
}

楼主:
这一个按键还可以。   两个对比一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include<intrins.h>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void delayms(unit);
void vary1();
void vary2();
void main ()
{

  while(1)
  {
uchar System_Mode;

if(key1==0)
   System_Mode=1;
if(key2==0)
   System_Mode=2;

switch(System_Mode)
    {
       case 1:
          vary1();
          break;
       case 2:
          vary2();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delayms(unit ms)
  {
  uni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void vary1()
  {

unit a;//定义循环用变量
uchar code table[]={
0xff,//全灭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依次逐个点亮
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依次逐个叠加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依次逐个递减
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依次逐个叠加
...
0x00,//全亮
};//定义循环用数据表格

   {

         a=0;//给a赋初值
         while(1)//while循环
         {
               P1=table[a];//将a所在的table中的值赋给P1口
               delayms(150);//1S延时子程序
               a++;//a的值加一
               if(a==74)//测试a是否等于42
               a=0;//给a赋值
                           if(key2==0) break;
         }
    }

}

void vary2()
{
uchar aa;
aa=0xfe;
while(1)
   {
     P1=aa;
     delayms(150);
     aa=_crol_(aa,1);
         if(key1==0) break;

网友:
按键木有消抖吧

网友:
按键要先判断再消抖然后确定按下

楼主:
这里有两个程序。第二个是别人的。  没有消抖 ,效果很好,切换灵敏。
  第一个是我写的。按键按一会才起作用。可能是在执行流水灯程序,来不及键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