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的MSP430 C编程基础知识

楼主(2012-03-29):
关键字:MSP430,C语言,IAR EW430

前言:本人前段时间大言不惭、口出狂言说要写本430的教材,原帖请见:http://www.ourdev.cn/thread-5300886-1-1.html,本人能力与精力有限,让大家失望了。为了弥补大家,特发此贴,希望对初学者有所帮助,高手轻拍。欢迎大家讨论!

通常我们开发单片机程序都是使用C语言的,为什么C语言比汇编方便呢?原因就是C编译器在为我们做着大量的琐碎的组织翻译工作。在此感谢IAR,辛辛苦苦的劳动着,却没有辛苦钱!
好,我们从新建一个工程开始,打开IAR,空白,project,create new project,C,main,确定。给工程起个名字,保存。OK,工程建立完毕了。这时工程里已经有个main.c了,并且有一个完整的程序,如下: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return 0;
}
Make一下,保存工作区文件,就可顺利编译通过了。
(本人所使用的IAR版本为5.3,为了能体验更好的IAR特性,请使用较新且较稳定的版本)
从头文件包含说起,这个io430.h是IAR为C语言所推荐的头文件,这个头文件以匿名结构体的形式对430的寄存器进行声明,匿名结构体已经在C11中纳入标准C,这种声明方式在ARM中广为流传。之前较早的版本可能使用的是msp430.h,这个头文件都是以宏定义的形式对寄存器进行声明的,C和汇编都可以包含此文件,这里有丰富的宏定义,如SELA__REFOCLK,选择REFOCLK作为ACLK。这在io430.h是没有的,因此如果以前的工程包含的是msp430.h,那么移植到使用io430.h将会出现一些问题。
头文件的选择根据自己的习惯决定,但是像画蛇添足一样把头文件改成#inlcude “msp430f149.h”就没有必要了,因为IAR已经自动帮我们选择了合适的头文件,这在移植到其他的器件时,不用做任何更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工程的option中,选择我们的device,我们新建的这个工程默认的device为msp430f149,现在我们更换器件为msp430f5418A,重新make一下。我们来看工程左边的文件拓扑结构,如图1.1:

从此图中我们可以得到相当可观的信息:
1.        IAR为我们自动包含了io430f5418a.h和intrinsics.h
2.        就是test.d43所包含的这些文件:test.d43是最终生成的可执行文件。这个可执行文件是由他下面的4个连接而成的。Main.r43是由main.c生成的目标文件;dl430xsfn.r43就是大名鼎鼎的C运行时库,大家觉得这个词汇熟悉吗?运行时库会根据工程的设置不同而不同,IAR中约有20左右个运行时库,具体可参考compiler reference;Lnk430f5418a.xcl文件中包含芯片的存储器组织结构,用来指定程序数据和代码的存放位置;mutipiler43_loc2.xcl是因为5418a内部具有硬件乘法器而出现,告知编译器用硬件乘法器来进行乘法运算。
现在来了解一下一个耳熟的词汇:C运行时库
众所周知,在单片机上电瞬间,只有flash中有数据和代码,RAM的内容是不确定的。单片机执行的第一条指令绝对不是main函数,而是C运行时库的初始化函数,为我们写的C代码搭建C运行时环境。首先设置SP,也就是设置栈,SP通常设置为RAM的最高地址。其次就是初始化内存,初始化全局变量,静态变量,以及在RAM中的函数,这些数据都是从flash中拷贝过来的,因此我们的变量不仅仅占用着RAM,还有可能占据着一份flash(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初始化为0,将未初始化的数据放在一个区域,只需要将这个区域清0即可,不需要从flash拷贝)。数据初始化完毕后就开始从main函数开始了,执行我们所写的代码。因为430的看门狗在复位之后是开着的,因此需要初始化数据量过大的话,就有可能导致看门狗溢出复位,从而main函数永远得不到执行。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就是在程序中加入一个函数:int __low_level_init(void),在此函数中加入停止看门狗的语句,并返回1即可,__low_level_init函数将在初始化代码之前执行。
注:初始化代码并未包含在dl430xsfn.r43中,应该是由编译器单独生成的一段代码,我理解这些代码应该属于C运行时库的范畴。这都是我的个人见解。
C运行时库还包含着所有的C标准库,如strlen、memcpy等函数;还有乘除法的实现等等。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网友:
写得很好,继续

网友:
对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写得不错,支持楼主~

网友A:
搬板凳排排坐,期待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板凳排排坐,期待后续~

由于比较忙,后续可能要迟一些,多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比较忙,后续可能要迟一些,多谢关注。

简单易懂,期待继续

网友:
去年看到楼主的帖子,正在入门430,想找找楼主的教程没找到,现在项目已经完成了,用的149

网友:
以博客的形式,有时间就写一点,时间长了,就变成一本书了

网友B:
期待后续章节
见到熟人了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后续章节
见到熟人了耶

me too   见到熟人了耶

网友(2012-06-01):
继续,等待

网友:
mark,原来头文件在test文件夹里

网友(2012-07-04):
楼主 3个月过去还没跟新啊?作为初学者急需啊,楼主给力啊

网友:
初学者一枚,mark

网友(2012-12-13):
很不容易找到第一部啊

网友(2013-08-12):
额       楼主生孩子去了么

网友C:
能问一下楼主我的电脑上能同时安装两种版本的IAR而互相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问一下楼主我的电脑上能同时安装两种版本的IAR而互相兼容吗

两个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新手期待的教程,谢谢。

网友(2014-08-13):
楼主应该继续写书,,,很通熟易懂

网友D(2014-09-29):
CCS怎么安装不上呀给个能安装上的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S怎么安装不上呀给个能安装上的版本吧

CCS没接触过!

网友:
其实我是想用IAR编程调试,安装CCS软件看里面的例程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搞430的时钟学的一趟糊涂,看好楼主的后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