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对于OV3640之类的摄像头,颜色数

楼主(2012-03-29):
    DS上说OV3640输出格式有
       output formats (8-bit):  YUV(422/420) / YCbCr422,
                                             RGB565/555/444, CCIR656, 8-bit compression data,
                                             8-/10-bit raw RGB data
   而我的问题是,我有个屏是24位色的,也就是说能够完全显示RGB888的全彩数据,但是现在摄像头出来的数据只有上面几种,即使显示上去也只是显示2^16(RGB565)色。那么我还有必要将屏的24跟数据线全接到FPGA上吗?

网友A:
YUV(422/420) / YCbCr422,
CCIR656
8-/10-bit raw RGB data

以上几种都可以转换出RGB8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YUV(422/420) / YCbCr422,
CCIR656
8-/10-bit raw RGB data

  昨晚在群上的是你吗? 我说的是取舍问题,565 555 422 确实可以通过算法转换到888,但是不知道效果能提高多少,如果效果提升不大,就把IO生出来给其他的外设了。

网友:
RGB565和RGB555就不要转RGB888了 浪费资源
YUV(422/420) / YCbCr422,
CCIR656
8-/10-bit raw RGB data
上面几个转RGB888才有意义!

网友(2012-05-09):
哦,原来如此

网友:
有一个补偿的什么的,RGB565到RGB888,red<={r[4:0],r[2:0]},green<={g[5:0],g[1:0]},blue<={b[4:0],b[2:0]},不过有时间还是做算法转换吧,上面那个是偷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