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能通过按键独立控制四个直流电机转速吗?

楼主(2012-03-30):
       如题:上电后四个电机以一定的转速旋转,然后按1按键,再按+键,第一个电机转速增加并保持,其他的保持原速旋转;同理2(3,4):按2(3,4)键,再按+,第二(三、四)电机转速增加并保持,其他转速不变。
(自学51两个月菜鸟,突发奇想,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想到,就能做到

网友A:
可以。按键检测、状态机分析、pwm产生,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可以吧,按键扫描加数模应该能实现
用pwm更容易点

网友B:
这个没有问题的。。单片机程序写好就是了。不过注意电机的电流问题
4个电机的话需要的电流很大,所以电源要选择好,比如9v2A之类的直流电源分别稳压5V给单片机和电机,而且电机与单片机的连接需要有一定的电器隔离,地线直接最好用个0欧电阻连接起来,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C:
你只需要了解按键扫描和PWM的产生就能办到这点,哪怕的再多的电机,在程序上也是一样的。你只要先用一个电机能够办到!

网友D:
能倒是能 建议你参考一下网上的那个20路舵机的看着控制程序

网友:
按键扫描+PWM+ULN2803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会仔细理解你们的提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倒是能 建议你参考一下网上的那个20路舵机的看着控制程序

谢谢,我会去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需要了解按键扫描和PWM的产生就能办到这点,哪怕的再多的电机,在程序上也是一样的。你只要先用一个电 ...

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问题的。。单片机程序写好就是了。不过注意电机的电流问题
4个电机的话需要的电流很大,所以电源要 ...

谢谢,我会仔细体会你的想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键检测、状态机分析、pwm产生,基本就可以了

谢谢你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