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3G4200D积分问题 插上JTAG与拔掉JTAG结果竟然不同

楼主(2012-03-30):
插上JTAG或者USB转串口线,L3G4200D三个轴的积分完全正常,角度也与实际相符,但是拔掉JTAG和USB转串口线时,静止状态下X轴总是漂移很严重,每秒都要加好几度,Y轴和Z轴确实正常的 处理器用的是STM32,用3ms定时器读取陀螺仪角度,陀螺仪采样频率400HZ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A:
建议检查CPU供电电源,是否有纹波或者接地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CPU供电电源,是否有纹波或者接地不正确.

用示波器测了,电源电压还是挺稳定的,3.47V  我是用IIC读取加速度和陀螺仪,ADXL345加速度没有问题 只有陀螺仪有这个问题

网友B:
电源为何是3.4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为何是3.47v?

AMS1117-3.3 稳出来有点误差吧 一个是3.38 另一个是3.47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下
同事也遇到类似怪事情,stm32加上jink的线就没事,不加按键偶尔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下
同事也遇到类似怪事情,stm32加上jink的线就没事,不加按键偶尔不正常 ...

或者接上USB转串口线也没问题 应该是电源或者接地问题 但是检查不出来啊 之前还好好的 突然就这样了  不加按键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系統要接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或者接上USB转串口线也没问题 应该是电源或者接地问题 但是检查不出来啊 之前还好好的 突然就这样了  不 ...

应该是电源方面  或者是STM32的时钟方面??
不知道用没用 stm32的定时器采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电源方面  或者是STM32的时钟方面??
不知道用没用 stm32的定时器采集数据   ...

我用的就是定时器采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統要接地~?

肯定接地了 莫非地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