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端口可以产生两种频率的PWM吗

楼主(2012-03-30):
各位大侠:一个端口可以产生两种频率的PWM吗

网友:
时分复用?

网友:
最好别这样干,后面的都不知道听谁的

网友:
没搞明白什么意思?是同时?还是分时?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没解决,现在顺道也来听听高手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什么意思?没听明白?什么叫做可以产生两种频率的波形?同时产生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先产生一种频率的波形过一段时间后再产生另一种频率。只需要更改占空比和周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