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个5V升压至3000V的升压方案

楼主(2012-03-30):
新人求助:求个5V升压至3000V的升压方案,以前用的LC震荡后经过变压器震荡,然后倍压实现,但是负载能力太低,现在只需要达到微安量级的负载就可以,但是要求纹波在1%以内,求教各位高手有没有相关的实现方案。谢谢

网友:
电蚊拍咯

网友:
我也需要升压方案,希望升压高手指点,我想做20万伏的升压,用在静电喷涂上

网友:
楼上的,你搜索一下 20万伏 二极管升压。

有朋友之前用超高压二极管和电容做了一套升压方案。

网友:
CCFL的点灯器,1500V可以到几个毫安的电流
3000V到微安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

楼主:
我这个需要高压非常的稳定,纹波要求在20mV以内,我找找看,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我这个需要高压非常的稳定,纹波要求在20mV以内,我找找看,谢谢楼上各位。

//这个太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需要高压非常的稳定,纹波要求在20mV以内,我找找看,谢谢楼上各位。 ...

3000V,要20mV的纹波,这可是6个ppm啊!估计就算是计量局的标准电压也没这么准吧!
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
呵呵,可能我的要求太高了,其实我们的应用过程中负载大于10的9次方,但是要求电源很稳定,不然经过前置放大和主放后就会干扰到信号计数了

网友:
那估计你得用特别的方法来实现了。
首先确认这个方案没问题吗??
你要求6个ppm的电源稳定度,问题是你的负载的稳定度有没有6个ppm?不然你还是没办法测到。
这真的是计量局级别的精度要求啊^_^
可以详细说一下你要测的东西吗,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比如,用恒流源驱动负载,或者拿一个已知电阻对比,以消除电源的不稳定度。

网友:
20mv,是不是客户的要求啊!那可以谈啊!!

要不然搞不定呢。

网友:
我也想学学啊

网友:
就算做来了,用什么仪器去测试那20mV的纹波也是个问题啊

楼主:
呵呵,感谢大家的意见,我是搞放射性测量的,就是前级通过电场收集带电粒子,然后经过场效应管阻抗变换后进行放大,然后通过比较器收集信号,前级电场的电压是3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