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 自写-多路舵机控制程序,舵机控制不明白的进来看!

楼主(2012-03-30):
呵呵,第一次发帖。一直潜水来着,发现这里高手如云的。好吧,讲讲今天讨论呢的。

舵机控制信号  PWM  周期为20MS  高电平范围0.5ms-2.5ms  对应 0-180°  当多路舵机控制时候,目前这个方法最多只能8路控制   8*2.5(最大高电平时长)=20MS 刚好等于总周期。

下面贴上程序,本人小菜鸟,高手多多包涵。如果写的不好,请大家指点。多多学习,进步。

新论坛号码给封了,阿莫说一定要发帖,才能解锁。以后还想在论坛潜水呢, 大家帮帮忙啊。

/*-------------------------------------------------------------------------
* 文 件 名:舵机控制程序  实现任意角度变化 0.5MS-2.5MS 范围 周期20MS
* 芯    片:STC89C52RC
* 晶    振:12MHz
* 创 建 者:小强
* 创建日期:2011.10.25
* 修 改 者:
* 修改日期:
* 联系作者:lyg407@126.com   QQ:516380635

* 功能描述:两个按键控制 舵机从0-180°变化。。。
遇到问题: 如果使用平常方法给TH0 TL0 赋值 ,那样定时误差比较大。。

平常方法: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而如果使用这种方法:
                TH0=-num/256; //高电平时间
                TL0=-num%256;
误差就比较小。 所以。。任何事情理论和实际都有可能会有区别。
所以都要实践得出结果。。
第一次INIT 初始化用平常方法可以,无所谓第一次中断。 。
但是后来定时 时间设置就不能就用平常方法了。而要用这个新颖的方法。
我也是看到别人是这么用的。。所以改了下,果然 效果很好。值得学习。
在KEIL仿真了一下。。然后观察寄存器 和平常方法是一致的。
-------------------------------------------------------------------------*/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ycle 20000  //定义周期
uint PWM_Value[8];

uchar order=0; //中断步长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PWM的输出端口
sbit PWM_OUT0=P0^0;
sbit PWM_OUT1=P0^1;
sbit PWM_OUT2=P0^2;
sbit PWM_OUT3=P0^3;

void Init_Timer0()         //定时器0 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A = 1;//打开总中断
    ET0 = 1;//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启动定时器0

        PT0=1;  //定时器0 设置为最高优先中断
        PX0=0; // 外部中断0 设置最低中断
}
//延时
void delay(void)
{
  uint i=100;

  while(i--);

}

//按键检测
void keyscan()
{
        if(key1==0)                 //高电平加
        {
                if(PWM_Value[0]<2000)
                        PWM_Value[0]+=2;
                if(PWM_Value[1]<2000)
                        PWM_Value[1]+=2;
                if(PWM_Value[2]<2000)
                        PWM_Value[2]+=2;
                if(PWM_Value[3]<2000)
                        PWM_Value[3]+=2;
        }
        if(key2==0)           //高电平减
        {
                if(PWM_Value[0]>1000)
                        PWM_Value[0]-=2;
                if(PWM_Value[1]>1000)
                        PWM_Value[1]-=2;
                if(PWM_Value[2]>1000)
                        PWM_Value[2]-=2;
                if(PWM_Value[3]>1000)
                        PWM_Value[3]-=2;
        }

        delay();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PWM_Value[0]=1500;
        PWM_Value[1]=1500;
        PWM_Value[2]=1500;
        PWM_Value[3]=1500;
        Init_Timer0();

        while(1)
        {
                keyscan();
        }
}
//定时器0 中断子函数
//这里输出几路波形 就应该为 20MS/N =X 那么X 就是N路平分时间
//在用N-高电平时间  就为该路低电平时间咯。 就这么简单。。。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witch(order)
        {
                case 1:PWM_OUT0=1;
                           TH0=-PWM_Value[0]/256;     //第一路输出高电平时长
                           TL0=-PWM_Value[0]%256;
                           break;
                case 2:PWM_OUT0=0;
                           TH0=-(5000-PWM_Value[0])/256;   //第一路 输出低电平时长
                           TL0=-(5000-PWM_Value[0])%256;
                           break;
                case 3:PWM_OUT1=1;
                           TH0=-PWM_Value[1]/256;
                           TL0=-PWM_Value[1]%256;
                           break;
                case 4:PWM_OUT1=0;
                           TH0=-(5000-PWM_Value[1])/256;
                           TL0=-(5000-PWM_Value[1])%256;
                           break;
                case 5:PWM_OUT2=1;
                           TH0=-PWM_Value[2]/256;
                           TL0=-PWM_Value[2]%256;
                           break;
                case 6:PWM_OUT2=0;
                           TH0=-(5000-PWM_Value[2])/256;
                           TL0=-(5000-PWM_Value[2])%256;
                           break;
                case 7:PWM_OUT3=1;
                           TH0=-PWM_Value[3]/256;
                           TL0=-PWM_Value[3]%256;
                           break;
                case 8:PWM_OUT3=0;
                           TH0=-(5000-PWM_Value[3])/256;
                           TL0=-(5000-PWM_Value[3])%256;

                           order=0;
                           break;

                           default: order=0;
                }
                order++;
}

网友A:
平常方法: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而如果使用这种方法:
                TH0=-num/256; //高电平时间
                TL0=-num%256;
请问楼主,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常方法: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而如果使用这种方 ...

哈哈,这个问题我也奇怪, 我开始 是用第一种 方法 写的, 但是发现这样 出来的PWM 波形, 周期和高电平时长,都有大的误差,所以我就找了相关的参考,发现 都是用的第二种方法, 我做了试验, 第二种方法和第一种结果是一样的。可能是因为 单片机 处理两种语句  周期 时间 有区别吧。 个人理解,待高手指点吧。

网友:
菜鸟表示飘过~

网友:
LZ比我强,学习了

网友:
我也在研究呢

网友B:
看得不是很明白,我以前做多路PWM输出时用以下这种方法,不知效果如何。

void tim0_ISR() interrupt 1   //﹚T0中断
{

  TH0=0xA3;    //0.1ms
  TL0=0Xa3;
  cout1++;    //计数
  if(cout1==t0_max)pwm1=1;//PWM_H
  if(cout1==(t0_max+pwm_set1)) pwm1=0;//第一路PWM低电平时间
  if(cout1==t0_max)pwm2=1;//PWM_H
  if(cout1==(t0_max+pwm_set2)) pwm2=0;//第二路PWM低电平时间
  if(cout1==t0_max)pwm3=1;//PWM_H
  if(cout1==(t0_max+pwm_set3)) pwm3=0;//第三路PWM低电平时间
if(cout1==212)cout1=0;//计数结束,这里为整个PWM周期

}
以上为3路PWM输出,调整pwm_set1/2/3娈量可以单独调节PWM脉宽。

网友:
D:\Work\舵机

网友C(2012-06-07):
#define Cycle 20000  //定义周期
这个是什么意识,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fine Cycle 20000  //定义周期
这个是什么意识,是怎么定义的

这个是定义 PWM 输出的周期啊。  舵机周期一般是20MS   50HZ.

网友:
我的舵机没反应,不知道大家测试的怎么样?

网友:
好想看你的图

网友:
正在学pw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定义 PWM 输出的周期啊。  舵机周期一般是20MS   50HZ.

哦,谢谢,对c还是很了解,以前写汇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定义 PWM 输出的周期啊。  舵机周期一般是20MS   50HZ.

漏字了,是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写得不错

呵呵, 谢谢。  希望资料对大家有用。

网友E(2012-07-19):
频率是50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率是50hz的?

of course.

网友F:
程序很好啊,虽然弄了好久才用上,主要是是我太笨,按键扫描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很好啊,虽然弄了好久才用上,主要是是我太笨,按键扫描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LZ测试了没,proteus示波器可是没有波形的哦

      我一直用的很好哦。 可以根据自己要求适当更改。。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 一直不是太喜欢用仿真软件。。。喜欢实战,真实的。

网友D:
非常好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问题我也奇怪, 我开始 是用第一种 方法 写的, 但是发现这样 出来的PWM 波形, 周期和高电平 ...

你去看下汇编之后的代码就知道了第一种要多很多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去看下汇编之后的代码就知道了第一种要多很多行!呵呵

恩。。 这个肯定是和单片机本身执行的速度有关。 谢谢你的指点,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啊

   谢谢支持。 我也想了好久,  还可以驱动多个舵机哦。

网友:
下进去程序  怎么舵机始终在0°啊

网友:
刚刚好在做舵机,,学习啊

网友:
再做成遥控

网友(2012-10-25):
引用 网友B:
看得不是很明白,我以前做多路PWM输出时用以下这种方法,不知效果如何。

void tim0_ISR() interrupt 1   / ...

一般的舵机中间值是1520us,你这样子,那个20us怎么出来呢?

网友I:
如果要限制时间的话,是不是得另开一个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要限制时间的话,是不是得另开一个定时器?

什么是时间限制?   周期20MS  那么所有的信号,必须20MS 在给一次型号。 如果是1-2MS范围 那么 2MS *10=20MS     最多分10分,驱动10路舵机。 如果是0.5-2.5MS  那么2.5MS*8=20MS  最多分8路。驱动8路舵机。  这是一个定时器驱动这么多路,  如果2个定时器,那么可以驱动更多路了哦。

网友J:
菜鸟飘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菜鸟飘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K:
我想问下LZ用PWM一直稳定地控制电机减速行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时间限制?   周期20MS  那么所有的信号,必须20MS 在给一次型号。 如果是1-2MS范围 那 ...

因为舵机改造了,舵机能像电机一样一直转动,然后舵机得转一会儿停一会儿,那不是得开另外一个定时器定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为舵机改造了,舵机能像电机一样一直转动,然后舵机得转一会儿停一会儿,那不是得开另 ...

阿是改成360°连续旋转舵机了?  一直正转,或者一直反转。。那你给个1.5MS 就停止, 小于1.5MS 就反转,大于1.5MS 就正转。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问下LZ用PWM一直稳定地控制电机减速行么?

这个是控制舵机的程序。  如果控制普通低压直流电机,也和这个差不多。 加个驱动电路,然后用PWM 就能调速了。只不过占空比时间为0-100% 。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是改成360°连续旋转舵机了?  一直正转,或者一直反转。。那你给个1.5MS 就停止, 小于1.5MS 就反转, ...

额,反馈电路去掉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mark!mark,谢谢楼主分享

    新会员喔,第一次嘛。。给了我。哈哈。3Q。

网友:
嗯,新会员!以前在别的论坛了。

网友:
测试一下

网友:
第一种方法有 求差运算,所以速度要慢于后者,个人观点,呵呵。

网友:
很有用的东西  不错啊

网友M(2012-12-05):
请问lz,有没检测过0.5--2.5ms变化是不是随着按键PWM_Value[xx]的值递增而线性变化呢?不过这可能不适用与更高场合的精度要求,我有个要求舵机1us精度变化的,用avr,lz有建议吗?

网友:
还有些东西看不是很明白,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lz,有没检测过0.5--2.5ms变化是不是随着按键PWM_Value[xx]的值递增而线性变化呢?不过这可能不适用与 ...

舵机本身的话,我觉得精度不算太高。可能我用的普通的,而且本身用的地方,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如果高精度的,可以试试步进电机呢?

网友:
楼主定时器用的不错。

网友(2013-01-04):
一般的舵机中间值是1520us,

网友:
留爪待用

网友(2013-07-04):
刚好要用到。谢谢LZ啦。遇到什么的,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
楼主,程序只要将最精彩的部分拿出来共同分享,思想强调下,其他的部分打包就行了。。。

楼主(2013-11-21):
引用 网友N:

不谢。

网友:
是否有个电路图可以贴上来欣赏呢?

网友(2014-06-04):
写得非常好,赞一个

网友(2014-08-10):
楼主很棒,改天实践一下!!

网友(2014-09-15):
老大厉害。长期潜水员要加油了 ,努力升级

网友(2015-06-04):
今天无聊找了个舵机试了下,好像只能调90度角,示波器测了信号都正常。舵机是futaba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5-07-20):
4路pwm输出吗?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2019-04-21):
用到了,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