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 数据线接错(不连续),求助

楼主(2012-03-30):
   同学做了一个PCB板,但是上面的1602的线都连错了。Rs=P0.0,Rw=P0.1,E=P0.2  。数据位为D0~D4=p0.3~P0.7,D5=P2.7,D6=P2.6,D7=P2.5 。请问程序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A:
简单的死方法,写一个赋值函数:
void LcdDate(unsinned char data)
{
     P0_3=data&0x01;
     P0_4=data&0x02;
     P0_5=data&0x04;
     P0_6=data&0x08;
     P0_7=data&0x10;
     P2_7=data&0x20;
     P2_6=data&0x40;
     P2_5=data&0x80;
}
用时想输入时,如'a':
LcdDate('a');

网友:
不连续也可以,程序略改就行,
论坛有任意IO驱动1602的帖子,自己搜搜

网友:
用4位数据线的方式,不过要看一下是高四位还是低四位.我记不大清了。实在不行就只好用楼上的办法了。

网友:
直接用四线显示吧,发个程序给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
用4位数据线的方式是个好方法,你想用8位的就只有写转换函数了,

网友B:
搭车问一下大家,4线的程序网上搜索用的LCD数据线高四位多,用LCD数据线低四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死方法,写一个赋值函数:
void LcdDate(unsinned char data)
{

按照这个方法成功了……谢谢……

网友:
1602用四线接法很好用,高四位和低四位都一样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大家,4线的程序网上搜索用的LCD数据线高四位多,用LCD数据线低四位行吗。 ...

4线时必须用LCD1602数据线的高四位

网友:
如果都反了可以用蝶形算法

你这个

真有才啊~~~~

3楼更有才,学习了

网友:
用4bit方式需要高4b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死方法,写一个赋值函数:
void LcdDate(unsinned char data)
{

这种方法好极了,方便接错线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