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用SPI_Flash做中文字库。

楼主(2012-03-30):
工程文件:
采用的是W25X16 2Mf存储芯片
字库文件: GB2312汉字库  横向取模  16*16  ,共6768个中文字符
注:1、采用的是串口接收中断,每次接收两个字符,然后合并这两个字符为一个十六进制字符,最后写入FLAH。
2、串口采用发生文件方式,波特率设置9600,不能设高,否则会乱。
3、开始试了一个串口软件始终不行,因此成功与否与软件也关系。串口软件
3、感觉方法比较笨,不过能用就行。
取模软件(另附中文字符库,共6768个中文字符):,用该软件将中文字符转换成字模,然后稍加整理按照上面所示就可以用了,各种字体和字号。
通过上面取模软件得到的字库文件不能直接使用,需要整理成串口发送的格式,弄了个小软件可以快速得到(含源码):

网友A:
不错,用什么软件取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用什么软件取模的?

用的是别人已经取好模生成C文件,然后自己编辑了下而已。

网友B: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不错,正好有需要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方法。

网友:
这个文库好,收藏了下次用

楼主:
应2楼所问,在网上找了一个取模软件,感觉不错

网友C:
我用这个串口软件,文件发送方式,STM32用串口DMA方式,波特率做到115200,没有问题。

网友D:
楼主不错。用的谁的开发板啊?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E:
9600波特率,速度有点慢,发大点的字库需要好半天,115200有解决办法没

网友:
mark先留着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不错,想过做这个功能的!

网友:
以前搞过,用MINIGUI的工具来取模。

网友:
附件下载有问题,1.62k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错。用的谁的开发板啊?

sz的。
1、主要是便宜
2、并且例程比较水,然后自己写例程,达到加强锻炼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9600波特率,速度有点慢,发大点的字库需要好半天,115200有解决办法没

确实。主要是,写FLASH比较耗时。与串口软件也有关,楼上有个可以达到115200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个串口软件,文件发送方式,STM32用串口DMA方式,波特率做到115200,没有问题。 ...

谢谢,看了下,确实不错,果断收藏啊!

网友F:
顶楼主,不过文件总是下载不成功。

网友G:
我用的TF卡做字库,因为字库太大了,12 16 24 32 64几种大小的加起来flash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TF卡做字库,因为字库太大了,12 16 24 32 64几种大小的加起来flash装不下。 ...

刚刚做32*32的字库,花了好久,你这么大的字库做好了得耗费多长时间啊?大神也提供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楼主,不过文件总是下载不成功。

刚式了下,可以下载啊,不过很慢。。

网友:
串口波特率115200也不算高,还能再高不?cy7c68013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为230400。

网友:
速率太高,容易出错,加之写FLASH较耗时本来就满,还是慢些好

网友:
我用的GB2312汉字库都是256K的,直接存在stm32的flash里

下载的文件打不开,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字库占了多少空间?

网友:
现在下载不了先收藏

网友:
电子白菜的有个不错的例程 可以去参考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刚做32*32的字库,花了好久,你这么大的字库做好了得耗费多长时间啊?大神也提供个思路。 ...

用字模软件生成标准字库的二进制文件

  unsigned char region   = *p-0xa0;//得到区号  gb2312
  unsigned char location = *(p+1)-0xa0;//得到位号
void LCD_CN(rt_uint16_t x,rt_uint16_t y,const rt_uint8_t *p,rt_uint8_t fon, rt_uint16_t charColor,rt_uint16_t bkColor)
{
  int fd;

  unsigned char region   = *p-0xa0;//得到区号  gb2312
  unsigned char location = *(p+1)-0xa0;//得到位号
  uint32_t index;//地址偏移量
  uint16_t i,n,end_x;

  switch(fon)
  {
  case 12:
    {
      index = (94*(region-1)+location-1)*24;//地址偏移量
      end_x=x+11;
      fd = open("/Chinese12.FON", O_RDONLY, 0);//打开在根目录的字库
      lseek(fd,  index,  DFS_SEEK_SET);//设置偏移量
      read(fd, buffer, 24);

      LCD_WriteReg(CUR_X,x); // .............. CUR_x
      LCD_WriteReg(CUR_Y,y); // .............. CUR_y
      LCD_WriteReg(END_X,end_x); // ............ END_X
      LCD_WriteRAM_Prepare(); // .............. PIXELS
      for(n=0;n<24;n++)
      {
        for (i = 0; i < 8; i++)//
        {
          if (buffer[n] & (0x01<<i))
          {
            LCD_WriteRAM(charColor);//写有效点
          }
          else
          {
            LCD_WriteRAM(bkColor);//写底色
          }
        }
        for (i = 0; i < 4; i++)//
        {
          if (buffer[n+1] & (0x01<<i))
          {
            LCD_WriteRAM(charColor);//写有效点
          }
          else
          {
            LCD_WriteRAM(bkColor);//写底色
          }
        }
        n+=1;
      }
    }
    break;
  case 16:
    {
      index = (94*(region-1)+location-1)*32;//地址偏移量
      end_x=x+15;

      fd = open("/Chinese16.FON", O_RDONLY, 0);//打开在根目录的字库
      if (fd < 0)
        {
                rt_kprintf("check: open file for read failed\n");
                return;
        }
      lseek(fd,  index,  DFS_SEEK_SET);//设置偏移量
      read(fd, buffer, 32);

      LCD_WriteReg(CUR_X,x); // .............. CUR_x
      LCD_WriteReg(CUR_Y,y); // .............. CUR_y
      LCD_WriteReg(END_X,end_x); // ............ END_X
      LCD_WriteRAM_Prepare(); // .............. PIXELS
      for(n=0;n<32;n++)
      {
        for (i = 0; i < 8; i++)//
        {
          if (buffer[n] & (0x01<<i))
          {
            LCD_WriteRAM(charColor);//写有效点
          }
          else
          {
            LCD_WriteRAM(bkColor);//写底色
          }
        }
      }
    }
    break;
  case 24:
    {
      index = (94*(region-1)+location-1)*72;//地址偏移量
      end_x=x+23;

      fd = open("/Chinese24.FON", O_RDONLY, 0);//打开在根目录的字库
      lseek(fd,  index,  DFS_SEEK_SET);//设置偏移量
      read(fd, buffer, 72);

      LCD_WriteReg(CUR_X,x); // .............. CUR_x
      LCD_WriteReg(CUR_Y,y); // .............. CUR_y
      LCD_WriteReg(END_X,end_x); // ............ END_X
      LCD_WriteRAM_Prepare(); // .............. PIXELS
      for(n=0;n<72;n++)
      {
        for (i = 0; i < 8; i++)//
        {
          if (buffer[n] & (0x01<<i))
          {
            LCD_WriteRAM(charColor);//写有效点
          }
          else
          {
            LCD_WriteRAM(bkColor);//写底色
          }
        }
      }
    }
    break;
  case 32:
    {
      index = (94*(region-1)+location-1)*128;//地址偏移量
      end_x=x+31;
      fd = open("/Chinese32.FON", O_RDONLY, 0);//打开在根目录的字库
      lseek(fd,  index,  DFS_SEEK_SET);//设置偏移量
      read(fd, buffer, 128);
      LCD_WriteReg(CUR_X,x); // .............. CUR_x
      LCD_WriteReg(CUR_Y,y); // .............. CUR_y
      LCD_WriteReg(END_X,end_x); // ............ END_X
      LCD_WriteRAM_Prepare(); // .............. PIXELS
      for(n=0;n<128;n++)
      {
        for (i = 0; i < 8; i++)//
        {
          if (buffer[n] & (0x01<<i))
          {
            LCD_WriteRAM(charColor);//写有效点
          }
          else
          {
            LCD_WriteRAM(bkColor);//写底色
          }
        }
      }
    }
    break;
    case 64:
    {
      index = (94*(region-1)+location-1)*448;//地址偏移量
      end_x=x+63;
      fd = open("/Chinese64.FON", O_RDONLY, 0);//打开在根目录的字库
      lseek(fd,  index,  DFS_SEEK_SET);//设置偏移量
      read(fd, buffer, 448);
      LCD_WriteReg(CUR_X,x); // .............. CUR_x
      LCD_WriteReg(CUR_Y,y); // .............. CUR_y
      LCD_WriteReg(END_X,end_x); // ............ END_X
      LCD_WriteRAM_Prepare(); // .............. PIXELS
      for(n=0;n<448;n++)
      {
        for (i = 0; i < 8; i++)//
        {
          if (buffer[n] & (0x01<<i))
          {
            LCD_WriteRAM(charColor);//写有效点
          }
          else
          {
            LCD_WriteRAM(bkColor);//写底色
          }
        }
      }
    }
    break;
  default:break;
  }

  close(fd);
}

网友:
这个字库不错,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种方式挺好,不用带字库的LCD屏,成本降低了。

网友:
THX 好代码!

网友H:
估计字模以后能用到,先感谢楼主了

楼主:
32*32楷体也行。
注意:如果使用32*32的中文字符,工程文件中需要修改void GetGBKCode(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char * c)和
void PutChinese(uint16_t Xpos,uint16_t Ypos,uint8_t *str,uint16_t Color,uint16_t bkColor)
void GetGBKCode(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char * c)
{
   unsigned char High8bit,Low8bit;
   High8bit=*c;     /* 取高8位数据 */
   Low8bit=*(c+1);  /* 取低8位数据 */

   W25X_Read_Bytes(((High8bit-0xb0)*94+Low8bit-0xa1)*128,pBuffer,128);        //32*32        横向取模 高位在左
}

void PutChinese(uint16_t Xpos,uint16_t Ypos,uint8_t *str,uint16_t Color,uint16_t bkColor)
{
  uint8_t i,j;
  uint8_t buffer[128];
  uint32_t tmp_char=0;

  GetGBKCode(buffer,str);  /* 取字模数据 32*32点阵*/

  for (i=0;i<32;i++)
  {
    tmp_char=buffer[4*i];
        tmp_char=(tmp_char)<<24;
        tmp_char|=((u32)buffer[4*i+1])<<16;
        tmp_char|=((u32)buffer[4*i+2])<<8;
        tmp_char|=((u32)buffer[4*i+3]);

    for (j=0;j<32;j++)
    {
      if ( (tmp_char >>31 - j) & 0x01 == 0x01)
        {
          LCD_SetPoint(Xpos+j,Ypos+i,Color);  /* 字符颜色 */
        }
        else
        {
          LCD_SetPoint(Xpos+j,Ypos+i,bkColor);  /* 背景颜色 */
        }
    }
  }
}

网友:
以前吧字库放在SD卡里 读取速度那叫一个慢啊  后来用了SPI flash就是快 但是字库下进去后盖起来麻烦

网友:
不错啊,支持~~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
不错,正好需要,帮顶

网友:
有空试一下。

网友:
以前做MP3都是用SD存储字库,还没有用过flash。

网友:
首次发现新论坛比老论坛好的地方,看代码方便多了。

网友:
我也贡献一个字库,是16X16的结构,但字模点阵是14X14的,这样显示的时候,字上下左右都有间距,看之比较不拥挤,结构和UCDOS的HZK16一样.

网友:
楼主发了个更新的,大家去看看吧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
Zimo21是一个经典的取模软件啊

网友:
谢谢楼主,可惜下载不了,每次都报错。

网友:
组织点人手,志愿参加,每人写点字库,人多力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TF卡做字库,因为字库太大了,12 16 24 32 64几种大小的加起来flash装不下。 ...

用NandFlash做字库也不错,容量大,显示大字体的LED字库控制卡,就有用NandFlash做

网友:
两个帖子的资料都无法下载····lz用心了!!!!

网友:
遗憾。只能先收藏了。

网友:
估计以后能用到,感谢楼主

网友:
赞一个~不能下载

网友I:
spi  flash W25X16 速度有点慢......在加上9600的串口,速度是上不去的吧.

网友:
今天刚写了代码,字库合并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void)
{
        FILE *fall,
                 *fhzk16,
                 *fhzk16f,
                 *fhzk12,
                 *fhzk24h,
                 *flogo;
        int i,j;
        int counter =0;

        unsigned char c;

        fhzk16 = fopen(".\\1_HZK16","rb");
        fhzk16f = fopen(".\\2_HZK16F","rb");
        fhzk12 = fopen(".\\3_HZK12","rb");
        fhzk24h = fopen(".\\4_HZK24H","rb");
        flogo = fopen(".\\5_LOGO.BIN","rb");

        fall = fopen(".\\all.bin","wb");

//hzk16
        while(!feof(fhzk16)){
                        c =(unsigned char)fgetc(fhzk16);
                        fputc(c,fall);
                        counter ++;
        }

        while(counter <1024*64*5){
                        fputc(0,fall);
                        counter ++;
        }
//hzk16f
        while(!feof(fhzk16f)){
                        c =(unsigned char)fgetc(fhzk16f);
                        fputc(c,fall);
                        counter ++;
        }

        while(counter <1024*64*10){
                        fputc(0,fall);
                        counter ++;
        }
//hzk12
        while(!feof(fhzk12)){
                        c =(unsigned char)fgetc(fhzk12);
                        fputc(c,fall);
                        counter ++;
        }

        while(counter <1024*64*15){
                        fputc(0,fall);
                        counter ++;
        }
//hzk24h
        while(!feof(fhzk24h)){
                        c =(unsigned char)fgetc(fhzk24h);
                        fputc(c,fall);
                        counter ++;
        }

        while(counter <1024*64*24){
                        fputc(0,fall);
                        counter ++;
        }
//logo
        while(!feof(flogo)){
                        c =(unsigned char)fgetc(flogo);
                        fputc(c,fall);
                        counter ++;
        }

        while(counter <1024*64*28){
                        fputc(0,fall);
                        counter ++;
        }

        fclose(fhzk16);
        fclose(fhzk16f);
        fclose(fhzk12);
        fclose(fhzk24h);
        fclose(flogo);
        fclose(fall);

}

网友:
正需要这个软件。。。但这服务器。。。。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spi  flash W25X16 速度有点慢......在加上9600的串口,速度是上不去的吧.

看此贴,修改了写入格式,速度提升一倍,另外baud提升到115200http://www.ourdev.cn/thread-5463766-1-1.html 写入速度仅仅受制与串口速度,实测210K字库写完呢耗费70s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字模以后能用到,先感谢楼主了

好思路,顶起来!!!

网友:
当时做的时候直接把字库分三次写到M25P16里边去的。

网友:
先存着,以后肯定用得到。

网友:
怎么感觉换了论坛啥都下载不了,是网速问题?

网友:
很好,以后用得着,收藏先。

网友J:
STM32  串口+DMA
开两个缓冲区,设置好标志位,用乒乓方式,一个缓冲区满了就换到另外一个缓冲区,同时对FLASH编程
速度可以快很多
我之前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M32  串口+DMA
开两个缓冲区,设置好标志位,用乒乓方式,一个缓冲区满了就换到另外一个缓冲区,同时对FL ...

好方法。开始试过,没想到STM32的DMA,但是因为串口中断干扰SPI,结果失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方法。开始试过,没想到STM32的DMA,但是因为串口中断干扰SPI,结果失败了。 ...

用了DMA就不用开串口中断了,直接用DMA中断就行了。

网友:
真正有用!

网友:
很有用的东西,另外楼主,你的头像很搞笑啊。

楼主:
网友反映似乎下载不了,这里再打包传个!不包含工程文件。详细制作过程见贴:http://www.ourdev.cn/thread-5463766-1-1.html

网友:
好东东. 继续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还不错

看起来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问..............

16x16大约二百多KB吧,占空间大小还与字模大小有关.

网友:
前面几个软件好像都不能下载……

网友:
先收下,这需要这个东东。

网友:
收藏,正要用上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2-05-04):
可以用烧录器直接烧进去吧

网友:
mark,留名方便以后使用

网友:
为什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
下载不了呀,麻烦哪位有的发我一份,我的邮箱837859162@qq.com,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请问字库的大小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字模软件生成标准字库的二进制文件

  unsigned char region   = *p-0xa0;//得到区号  gb2312

不错,标志一下

网友:
下字库到SPI FLASH里,读出来的内容跟下进去的字库不一样啊,是不是写FLASH函数太慢了,我用的AT45DB161D,写函数用的是先写BUF,再编程主内存的方式

网友:
MARK TKS
以便以后用

网友:
下载不了,最近怎么回事

网友:
是的,这样使用起来很方便,尤其是对没有字库液晶屏!我的这款mp3,就是用W25Q80存储汉字库和unicode码对照表,这样显示歌名就不需要将字库文件再考入SD卡或U盘中了!

网友:
很好的学习参考!mark

网友(2012-06-03):
SPI FLASH 中文字库

网友:
网上有很多挺好的取模软件,楼主可以试一下的,支持哈!!

网友:
妈的比,下载不了,

网友:
为什么不能下载

网友:
帮助很大。多谢lz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留个脚印:Flash字库

网友:
正在做个项目要用这个,太感谢了。能搞个有界面的更好了。

网友(2012-07-10):
不能下载了杯具

网友:
不错,就是写字库麻烦了点。还是觉得用字库芯片方便

网友:
好东西啊,真的是好东西

网友:
请问各位有没有串口助手软件,我的那个软件发送TXT文件的时候会出现问题,麻烦有的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下载不了 请求楼主再次开贴上传

网友:
请问串口助手软件哪里有得下,需要有文件发送功能的

楼主:
大家可以去这个贴下载: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3766-1-1.html

网友:
哪位朋友有这份资料,麻烦给我发一下,我的邮箱:503618162@qq.com
谢谢了!

网友:
很好的思路,学习了!!mark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 写入 比较快

网友(2012-08-14):
刚好要用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
下载不了,不知道河谷啊????????

网友:
mark ,spi 字库,以后用的上。

网友:
正需要这个,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2012-09-21):
感谢分享,正在研究!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需要

网友:
hao xie xie lea la l

网友(2012-10-22):
内容好像很好啊,为什么只有我下载不了???

网友:
现在不能下载了,下载出错

网友:
我也做了一款字库下载软件VC版的,平时波特率9600,下载字库自动提升至57600;
下载飞速特快,GB2313字库,64秒,完成。
数据包,512,或1024都可以的。

网友:
求楼主联系方式啊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慢慢看

网友:
可以呀,抽时间试试。

网友(2013-01-22):
Mark,,一个先,,准备学下同事的VC看可以搞下载不,,

网友:
正准备玩这个,呵呵

网友:
LZ    我也正在学习 用flash存储自摸,可再用串口发送自摸的时候卡住了   ...  能否赐教一下??

网友:
这个好,收藏了~

网友:
做了一个16M的字库, 用SD卡下载字库数据到SPI FLASH, 用时2分25秒.

网友(2013-03-11):
w25x16 应用

网友(2013-06-18):
很不错的东西 下载下来看看呢。。。

网友:
写spiflash都用到460800波特率,要用外部晶振的,山寨pl2303串口就可以

网友(2013-08-01):
为什么下载不了了,难过

网友:
怎么下不了了

网友(2013-11-18):
怎么没法下载?

网友:
不错的资料,顶一下。

网友(2014-02-12):
收藏了  太好了 以后要好好用用

网友:
楼主威武! 实在是太有用了

网友(2014-06-17):
用串口传完大概多长时间?

网友:
标记,用SPI Flash做中文字库

网友:
谢谢分享,先存下来备用

网友:
正好学习一下字库

网友:
正需要,刚好用到

网友(2014-09-08):
可以尝试下

网友:
留着备用,字库的还没有认真去研究。唉!学习

网友:
有用的资料,收藏起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自己弄一遍可要时间了。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收藏先,楼主的资料都很有用啊

网友:
收藏备用了,正好有个无字库的屏要驱动。

网友:
话说怎么下载文件有木马啊?

网友:
spi flash 字库,mark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弱弱的问下,不是有专用的字库IC吗,很便宜的说.

网友(2015-10-10):
我用GBK的字库,不过应该差不多,谢谢分享

网友:
已经用于实际项目,谢谢!

网友:
好帖子 小弟笑纳了

网友:
这个过期了,不能下了吧,

网友:
Stemwin+汉字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9600波特率,速度有点慢,发大点的字库需要好半天,115200有解决办法没

使用USB虚拟串口,可支持更高的波特率

网友:
多谢楼主了,早就想要这个了

网友(2017-05-22):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个串口软件,文件发送方式,STM32用串口DMA方式,波特率做到115200,没有问题。 ...

我也出现了问题,发送字库的时候只能发送2个bit剩下的就出错了,能否把 串口接收和发送flash部分共享一下

网友:
mark一下 后面能用了

网友:
量产可以直接生成bin文件,通过专门flash烧写工具,直接烧录到flash,只是玩玩就串口发好了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66666   mark

网友(2018-06-16):
正在找这方面的参考资料,谢谢分亨!

网友:
占个位子

网友(2018-07-31):
感谢分享   mark  成功!用SPI_Flash做中文字库

网友(2018-09-07):
很实用的做法!!!

网友(2024-03-14):
这个附件压缩包 坏了